关于PIC下载器的求助

楼主:
本人手上目前有一个ICD3,能否用来开发PIC单片机,但是MPLAB好多型号都不支持ICD3下载,求教一下,是否有第三方下载软件可供使用啊

网友:
怎么可能,ICD3支持所有型号。这就是官方最推荐的仿真器。

网友A:
最好采用新的MPLAB_X平台。

网友B:
mplab x 是目前主流选择

网友C:
这么高端的东东怎么会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采用新的MPLAB_X平台。

我来试试,可能一开始没设置好,没用起来就一直闲着,这几天再弄弄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端的东东怎么会不行呢。。。。
可能一开始没设置好,没用起来就一直闲着,这几天再弄弄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plab x 是目前主流选择

现在用的还是8.33,用最新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还是8.33,用最新的试试

MPLAB只会到V8版本,没有V9了,以后重大升级只有MPLAB 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