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280 调不通

楼主:
我现在在做AD7280电源摸块,用51的单片机,可是程序怎么也通不信,不知道是不是我的spi总线程序有问题,现在比较纠结,有哪位大神做个,帮帮忙。

网友:
电路 程序 都可能有问题啊

首先要排除是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

网友:
然后看看SPI配置和芯片的需求是否一致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芯片,具体也说不上来,不过根据我多年的经验,调试发生问题,绝大部分都是时序问题,本身SPI就有四种组合模式,主机跟从机通讯要遵循特定的模式,然后具体不同的芯片可能时序延迟上也有要求。你以为你单片机的程序没有错,但是可能发出来的时序波形还是跟目标芯片的要求有差别。有时候看似很简单的一个通讯调试几天几夜都找不出原因。而且这种问题你根本问不到人,因为环境器材有差别,所以我还是建议楼主弄个简单的逻辑分析仪来分析下总线上时序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你有时序的贴图发到论坛上来,人家也好帮你分析原因,否则就光说个调试XX芯片碰到可能SPI问题,没有人能帮到你的。

网友A:
先看AD7280 的数据手册,确定硬件设计正确,芯片处于工作状态。再看spi的波形是否与协议相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AD7280 的数据手册,确定硬件设计正确,芯片处于工作状态。再看spi的波形是否与协议相符合。

我再调调,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