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HPS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

楼主:
最近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HPS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包含哪些内容
通过查阅资料《Cyclone V Device Overview 》,有以下理解:

1、HPS:Hard processor system 字面意思就是硬件处理器系统,应该指的是和arm核相连的硬件接口。

2、包括以下内容:
1)Single or dual-core ARM Cortex-A9 MPCore processor-up to 800 MHz maximum frequency with support for symmetric and a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支持一个或2个ARM Cortex-A9,频率最大能达到800MHz,两个处理器还可以设置成不同的处理速率,这点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2)Interface peripherals —10/100/1000 Ethernet media access control (EMAC), USB 2.0
On-The-GO (OTG) controller, quad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QSPI) flash controller,
NAND flash controller, Secure Digital/MultiMediaCard (SD/MMC) controller, UART,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I2C interface, and
up to 85 HPS GPIO interfaces

接口外设,这个比较好理解,都是常见的arm接口,网口、USB,SPI等等

3)System peripherals —general-purpose timers, watchdog timers, direct memory access
(DMA) controller, FPGA configuration manager, and clock and reset managers

系统外设,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就是系统能不运行,而不和外界打交道的,比如定时器,看门狗,DMA控制器等

4) On-chip RAM and boot ROM

片上的RAM和POM,这个还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5)HPS –FPGA bridges —include the FPGA-to-HPS, HPS-to-FPGA, and lightweight
HPS-to-FPGA bridges that allow the FPGA fabric to issue transactions to slaves in
the HPS, and vice versa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地方,HPS-FPGA之间的沟通机制

6)FPGA-to-HPS SDRAM controller subsystem —provides a configurable interface to
the multiport front end (MPFE) of the HPS SDRAM controller

接到HPS的SDRAM控制器,应该是和ARM的存储资源有联系

7)ARM CoreSight™ JTAG debug access port, trace port, and on-chip trace storage

这应该说的是调试接口和调试机制

欢迎大家进一步沟通交流,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Features of the On-Chip RAM
The on-chip RAM offer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64-bit slave interface
• 64 KB size
• Single-ported RAM
• Read acceptance of two, write acceptance of two, and a total acceptance of four
• Error correction code (ECC) support
• High throughput - read or write every clock cycle.

On-Chip RAM就是HPS集成的RAM啊,大小64KB,地址map在4G前的那64K哦

跟2440上的stepping stone类似啊,只是大小和位置不一样而已

bootrom有兄弟来补充一下咩?

网友:
就是板子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