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应用

楼主:
各位高手,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之前串稳压管的作用是啥?减小电流?

网友:
Q10的导通条件是D24的击穿。

网友:
觉着应该是 分压和稳定电压的

网友:
就是电压要大于某一阀值时,三极管才能导通。

网友:
稳压管在此不是稳压作用,而是楼上说的,超过阀值,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动作控制后级电路,是一个过压识别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