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DSP的FLASH空间够不够?

楼主:
怎么判断DSP的FLASH空间够不够?

网友:
查器件手册自然能知道器件的程序存储器大小,然后根据编译后的二进制代码尺寸与之比较,后者小于等于前者就能用。

网友:
FLASH空间不足时,编译会出错。至于程序用了多少空间,可以查看编译后的MAP文件

网友:
同问,纠结,老是怕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