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6142输出误差的问题

楼主:
下图是我设计的测量电路。测量端与输出端的比值是100:1,输入200V,输出2V。实物做出后,在测量10V及以上电压的时候,LV25-P输出是正确,但经过LM6142后会有50毫伏的抬升。当我把输出的地和测量输入的地接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50毫伏的抬升,输出就是正确的,但实际要求不允许两个地接在一起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图没有发上去,在这里补上

网友A:
“但实际要求不允许两个地接在一起”
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实际要求不允许两个地接在一起”
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两个地不能共在一起,因为测量端输入的是强电,输出端是弱电,所以要隔离

网友:
有人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两个地不能共在一起,因为测量端输入的是强电,输出端是弱电,所以要隔离
你那个LV-25P是个什么东西?我没有时间去搜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LV-25P是个什么东西?我没有时间去搜索。

莱姆的电压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莱姆的电压传感器
这句话和没说也差不多。
想让我去搜这个东西的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和没说也差不多。
想让我去搜这个东西的手册?

输入端输入10mA时,输出25mA,供电正负15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输入10mA时,输出25mA,供电正负15伏

这句话和没说也差不多,甚至更糟。
电压传感器,有输入电流的么?输出也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和没说也差不多,甚至更糟。
电压传感器,有输入电流的么?输出也是电流?

对,他起的是测量,相当于一个变压器的作用,输入要求是电流输入,输出也是电流,所以我的输入端加了一个20K欧的电阻,输出端并联了电阻来把电流转化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