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29下载程序提示错误

楼主:
用的CCS5.1,目标板是5529Launchpad,有遇到这问题的没?串口识别了啊。

网友A:
第一次用,还是用着用着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用,还是用着用着出现的?

板子是新的,头一回使用。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啦!红板子是Rev1.5  。网上有相关问题说得用CCS6.0以上,我又安装了CC5.5.0,然后下载时就提示更新固件,更新完之后可以正常下载程序,不过用CC5.1还会出现那问题。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