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产生一定形式方波的问题

楼主:
cpld时钟50M,怎么产生下图所示的周期性方波?
还有采用什么方法产生周期为1s的方波信号占用硬件资源更少?

网友:
你是一点都不会啊

看不出来你所示波形频率是多少

一般简单计数就可以完成你的需要的功能

网友:
资源最少的方法就是分频,你选1024*1024*32M的晶振分出来,接近就好

网友:
100多M的频率说低不低啊,锁相环倍频,如果CPLD内部有条件的,我觉得用读ram值然后输出形成频率这样资源低吗,哈哈,期待结果

网友A:
这种规律的方波,就是clock+clock enable就可以出来;你唯一需要控制的就是使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规律的方波,就是clock+clock enable就可以出来;你唯一需要控制的就是使能信号
正解,一看就是两个频率合成的,两个计数器分频,然后与一下就出来这个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