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组起什么作用?

楼主:
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辅助绕组起什么作用?仅仅给芯片供电?

网友:
某些设计从辅助绕组取反馈信号,这样可以省去电压基准芯片和光耦,但稳定性比从输出端取反馈信号的电源要差。

网友:
辅助绕组一般只有一个,一般是个控制IC供电用的。

网友:
多数情况下,它可以有两个用途:1、供电;2、检测输出电压

网友:
是呀,就是给他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