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DCDC转换器

楼主:
求推荐,dcdc转换器,要求:输出电压范围3-12左右,电流最大3安以上,效率90%左右

网友:
输入是多少?这个也很重要的。

网友:
输入参数很重要,,,使用TI的建议用webench筛选一下,很方便

网友:
输出电压的变化范围比较大。要在任何输出电压以及不同负载之下均保持很高效率,是非常困难的。例如3V输出时就很难做出90%的效率,即使固定3V输出也很难高效率。

网友:
输入呢?
这类国半的芯片较出色,也就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