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MOS在源漏之间产生的负电压尖峰对MOS管的损坏是否有影响

楼主:
请问下,大家有人知道不,N MOS在源漏之间产生的负电压尖峰对MOS管的损坏有没有影响?

网友:
既然说到“损坏”,想必是功率管。
功率N沟MOS管,由于制造工艺,源极和漏极之间存在一个二极管,故对该管施加反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自动将反向电压限制在很小的幅度(二极管正向压降)。只要反向电压内阻不是很小(造成很大电流,超过额定值),该管不会损坏。

网友:
要看用的MOS管的最大耐压值,,尖峰对MOS管损坏要根据该管的datasheet,,

MOS其实是一个工作起来很坚强的器件,它的主要脆弱之处在于温度过高内阻过大,最容易损坏。另外就是电压,特别是对NMOS管,在低于击穿电压附件,在加在比较低的栅极电压时或在管子开启的瞬间,管子很容易出现损坏烧毁,,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个负压的功率会很小的。因为正常工作时,有用的、绝大多数的功率是在“正”压时传递的。那么,对于可以传递较大功率的器件,承受点很小功率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有个寄生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这个负压的功率会很小的。因为正常工作时,有用的、绝大多数的功率是在“正”压时传递的。那么,对于可以传递较大功率的器件,承受点很小功率也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有个寄生二极管。

同意

网友:
超过VDss当然有影响,雪崩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