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中断每次接收的数组不同,main函数要比较, ...

楼主(2015-01-21):
求大神指导,中断每次接收的数组不同,main函数要比较,用矩阵存储,还是类?
求大神指导:STM32里,每次中断都会收到一个数组,在main函数里要判断,每次中断接受的数组与之前一次的不同。很困扰,该用什么形式存储这些不同的数组?用矩阵,还是用将中断里接受的数据定义为一个类?哪一种方式比较好?另,不太会用类,是否可以据个例子。谢谢!

网友A:
中断里面的变量,一般声明为volatile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