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程序烧写流程是什么?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楼主:
程序已经调试通过了,现在想固化到dsp的flash中,28335的程序烧写流程是什么?大概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更换cmd文件即可。不过如果有些函数在内存里执行的话初始化得时候得加一个mcy()函数,把这些代码复制到内存里面。
TI有例程的,参考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