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详解ZLLDEMO例程中UART发送而LED0没输出问题

楼主:
【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详解ZLLDEMO例程中UART发送而LED0没输出问题

在使用ZLLDEMO时,UART里送出LIGHT设备的各种状态比如ON,OFF等,而LED0却无任何反应,现在把解决问题讲解下

目标功能:LED0既可以ON/OFF,有可以调亮度

1、PWM功能的开启功能
configuration.h 文件中

// LED driving method
  #define APP_USE_PWM

决定是否开启PWM 调亮功能

2、ON/OFF状态
控制开关,实际上是控制PWM亮度0和255直接设置
  if (onOff)
  {
    //halOnFirstLed();
    #if APP_ZLL_DEVICE_TYPE > APP_DEVICE_TYPE_ON_OFF_LIGHT
    LEDS_SET_BRIGHTNESS(levelControlClusterServerAttributes.currentLevel.value);
    #else
    LEDS_SET_BRIGHTNESS(255);
    #endif
  }
  else
  {
    //halOffFirstLed();
    LEDS_SET_BRIGHTNESS(0);
  }

3、 为什么开启了PWM功能,输出没有呢!
LEDS_SET_BRIGHTNESS(255);===“BSP_SetLedBrightnessLevel(level)” 宏定义

leds.c文件中对输出控制
/**************************************************************************//**
\brief Set brightness level
\param[in] level - new brightness level
******************************************************************************/
void BSP_SetLedBrightnessLevel(uint8_t level)
{
#if defined(APP_USE_PWM)  头文件里定义了采用PWM方式输出
  currentL = level;
ledsSetColor();//对于当前的X,Y和L值设定的PWM值
#else
  if (level)
    BSP_OnLed(LED_FIRST);
  else
    BSP_OffLed(LED_FIRST);
#endif /* APP_USE_PWM */
  (void)level;
}
#if defined(APP_USE_PWM)

------------------------------------------------------------
/**************************************************************************//**
\brief Set PWM values for current X, Y and L values
******************************************************************************/
#if defined(APP_USE_PWM)
static void ledsSetColor(void)
{
#ifdef APP_USE_PWM
  int maxL;
  unsigned int r, g, b;

  maxL_FromXY(currentX, currentY, &maxL);
  XYL2RGB(currentX, currentY, currentL, maxL, &r, &g, &b);

  r = r * TOP / 65535;
  g = g * TOP / 65535;
  b = b * TOP / 65535;
  bspSetPwmChannelCompareValue(r, g, b);//PWM_CHANNEL_0,PWM_CHANNEL_1,PWM_CHANNEL_2
#endif
}

--------------------------------------------------------------------------------------------------------------------------
#if defined(APP_USE_PWM)
/**************************************************************************//**
\brief Set compare value for PWM channels
\param[in] ch1, ch2, ch3 - compare value
******************************************************************************/
void bspSetPwmChannelCompareValue(uint16_t r, uint16_t g, uint16_t b)
{
  //既然要PWM输出功能为何不开启该通道输出呢,那就我们自己加好了 !
  //增加不同的板子判断PWM输出
  //21——XPRO没有输出
  #if BSP_SUPPORT == BOARD_SAMR21_XPRO
    pwmChannel0.channelMask = (1 << PWM_CHANNEL_3);//PA19
    HAL_SetPwmCompareValue(&pwmChannel0, b);
  #else
  pwmChannel0.channelMask = (1 << PWM_CHANNEL_2);
  HAL_SetPwmCompareValue(&pwmChannel0, b);

  pwmChannel0.channelMask = (1 << PWM_CHANNEL_1);
  HAL_SetPwmCompareValue(&pwmChannel0, g);

  pwmChannel0.channelMask = (1 << PWM_CHANNEL_0);
  HAL_SetPwmCompareValue(&pwmChannel0, r);
#endif
}
#endif

总之只要ON/OFF功能就把 #define APP_USE_PWM注释掉
如果还要PWM功能那就要按上面部分修改下!

网友:
语言组织的不够好!勉强看看

网友A:
编译问题解决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问题解决了啊?

ZLLDEMO编译没有错误的啊

网友:
哦?我记得用IAR编译好像有问题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