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 第五章485通信

楼主:
第五章    宝马1768——485通信

开发环境: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4 IDE版本4.60.0.0
主机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开发平台:旺宝NXP LPC1768开发板

5.1 485简介
5.2 硬件描述
5.3 程序说明
5.4 实验现象

1485简介:
485 (一般称作 RS485EIA-485)是隶属于 OSI 模型物理层的电气特性,规定为 2 线,半双工,多点通信的标准。它的电气特性和 RS-232 大不一样。 RS485 的电气特性: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 表示逻辑“0”。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 降低了,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 TTL 电平兼容,可方便与 TTL  电路连接。
RS485 推荐使用在点对点网络中, 线型,总线型,不能是星型,环型网络。理想情况下 RS485需要 2 个匹配电阻,其阻值要求等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 (一般为 120Ω) 。没有特性阻抗的话,当所有的设备都静止或者没有能量的时候就会产生噪声,而且线移需要双端的电压差。没有匹配电阻的话,会使得较快速的发送端产生多个数据信号的边缘,导致数据传输出错。
2、硬件描述:
    宝马1768开发板采用SP3485作为收发器,最大传输速度可达10Mbps,支持多达32个节点。

图中AB是总线接口,用于连接485总线。RO是接收输出端,DI是发送数据输入端,RE是接收使能,低电平有效;DE是发送使能,高电平有效。
3、程序说明:
485只是定义了传输的电压、阻抗等,编程方式和普通的串口一样。要注意的是485是半双工,传输数据时要设置好传输方向。

我们从初始化函数里可以看到,其配置和串口配置是差不多的,只是485多了个传输方向的控制。

4、实验现象:
程序编译无误后下载到宝马开发板,用485232连接开发板CN10的绿端子ABGNDJP2JP3跳线插至485TX485RXLED4闪烁表示程序运行。

网友:
LPC_GPIO2->FIOPIN &=  ~(0x00000100);                     /* 485_DIR = 0 */
0x00000100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296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