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F0ADC库函数中Timeout用法

楼主:
我用STM32Cubemx生成keil项目,用到了ADC,于是查看stm32f0xx_hal_adc.c.中的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ADC_HandleTypeDef* hadc, uint32_t Timeout)函数,不明白Timeout参数是干什么用的,,Timeout我试过用不同的值,但是效果都一样,没什么区别

该函数如下:
/**
  * @brief  Wait for regular group conversion to be completed.
  * @param  hadc: ADC handle
  * @param  Timeout: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
  * @retval HAL status
  */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ADC_HandleTypeDef* hadc, uint32_t Timeout)
{
  uint32_t tickstart;
  uint32_t tmp_Flag_EOC;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ADC_ALL_INSTANCE(hadc->Instance));

  /* If end of conversion selected to end of sequence */
  if (hadc->Init.EOCSelection == EOC_SEQ_CONV)
  {
    tmp_Flag_EOC = ADC_FLAG_EOS;
  }
  /* If end of conversion selected to end of each conversion */
  else /* EOC_SINGLE_CONV */
  {
    tmp_Flag_EOC = (ADC_FLAG_EOC | ADC_FLAG_EOS);
  }

  /* Get timeout */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until End of Conversion flag is raised */
  while(HAL_IS_BIT_CLR(hadc->Instance->ISR, tmp_Flag_EOC))
  {
    /* Check if timeout is disabled (set to infinite wait) */
    if(Timeout != HAL_MAX_DELAY)
    {
      if((Timeout == 0) || ((HAL_GetTick()-tickstart) > Timeout))
      {
        /* Update ADC state machine to timeout */
        hadc->State = HAL_ADC_STATE_TIMEOUT;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adc);

        return HAL_ERROR;
      }
    }
  }

  /* Clear end of conversion flag of regular group if low power feature       */
  /* "LowPowerAutoWait " is disabled, to not interfere with this feature      */
  /* until data register is read using function HAL_ADC_GetValue().           */
  if (hadc->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
    /* Clear regular group conversion flag */
    __HAL_ADC_CLEAR_FLAG(hadc, (ADC_FLAG_EOC | ADC_FLAG_EOS));
  }

  /* Update state machine on conversion status if not in error state */
  if(hadc->State != HAL_ADC_STATE_ERROR)
  {
    /* Change ADC state */
    hadc->State = HAL_ADC_STATE_EOC_REG;
  }

  /* Return ADC state */
  return HAL_OK;
}

请问Timeout有什么用?

网友:
设置的超时时间!

网友:
这个是用来设置超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