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几块64*32led RG双色点阵板子,大家看下如何驱动

楼主:
     收到几块64*32led RG双色点阵板子,大家看下如何驱动,点阵式双色8*8的,红绿两色,共阳

图中 第一排全是595,第三排也是595;
        第二排和第四排一样,但是第四排没有焊。第二排左起,分别是 接口,HC244*2,138N,HC04,有8个4953,右边第二列还有一个1398N,就这些。
接口引脚如下:
    GND    <-------->  A
    GND    <--------> B
    GND    <--------> C
    EN      <--------> D
    R1      <--------> G1
    R2      <--------> G2
    GND   <--------> ST
    GND   <---------> CK

网友A:
驱动很简单的,写一个函数比如32*64点阵的函数:
                                          定义数据接口: sbit RTOP=P0^0;
                                                                sbit RBOTTM=P0^1;
                                          定义时钟线:shcp=P?^?;
                                          定义存储线:  stcp=P?^?;
                                    LED_RTOP_RBOTTM(uchar data_rtop,uchar data_rbottm);
                                                                  {     for(i=0;i<8;i++)
                                                                              {
                                                                                  R_TOP= data_rtop&0x80;
                                                                                  data_rtop=data_rtop<<1;
                                                                                  R_BOTTM= data_rbottm&0x80;
                                                                                   data_rbottm=data_rbottm<<1;
                                                                             }
                                                                                    shcp=0;
                                                                                    shcp=1;
                                                                   }

                                              displayer()  //显示函数
                                                   {
                                                          stcp=0;
                                                          stcp=1;
                                                   }

对了你自己写一下扫描函数,以上是数据函数,及显示部分

网友:
频谱,您看看

https://shop112199014.taobao.com/?spm=a1z10.1-c.0.0.ie7t4K

网友:
转帖声明:下面的内容大多来自http://www.cnblogs.com/menlsh/p/3780980.html一文。
1.LED显示屏的扫描方式
  LED显示屏的扫描方式有静态、1/2、1/4、1/8、1/16几种。
这些扫描方式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以1/16扫描方式为例来说明。因为LED显示屏是逐行刷新显示的,所以在任意时刻我们只能控制其任意一行的显示,每次刷新显示一行,16行为一个扫描周期,这就是1/16扫描方式。当然了,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必须要小于人眼视觉暂留的时间(约0.05秒到0.2秒),否则,人眼会观察到LED显示屏所呈现的画面出现闪烁。
2.LED显示屏的接口形式
  LED显示屏的接口形式有04接口、08接口、12接口几种,这里只介绍08接口。
  08接口的管脚定义如图1所示。
图1 08接口管脚定义
  其中,管脚LA、LB、LC、LD表示行信号;管脚R1、R2、G1、G2表示列信号;管脚EN表示使能信号;管脚SCK表示时钟信号;管脚STB表示锁存信号;管脚GND表示接地。
  那么,管脚LA、LB、LC、LD是如何来控制行信号,从而实现1/16扫描方式的。其实很简单,这是通过两个3-8译码器74HC138芯片来实现,通过这两个芯片可以实现如下的功能:
  当管脚LD、LC、LB、LA的输出分别为0000时,LED显示屏的第一行被选中;
  当管脚LD、LC、LB、LA的输出分别为0001时,LED显示屏的第二行被选中;
  当管脚LD、LC、LB、LA的输出分别为0010时,LED显示屏的第三行被选中;
  ......
  当管脚LD、LC、LB、LA的输出分别为1111时,LED显示屏的第十六行被选中。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通过08接口的四个行信号LA、LB、LC、LD来控制LED显示屏的每一行了。将08接口的四个列信号都接地,循环给四个行信号输入0000到1111,就可以点亮整个LED显示屏了。
  但是要在LED显示屏上显示出汉字或是图形,仅仅对行信号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对列信号进行控制。
3.LED显示屏的列驱动
  LED显示屏的列驱动使用了74HC595芯片,该芯片具有8位串行输入、8位串行/并行输出,8位锁存功能。
  对于64*32的LED显示屏来说,因为其总共有64列,所以通过对8个74HC595芯片进行级联,即可将其扩展为64位串行输入,64位并行输出,从而实现对64列信号进行控制。
  08接口中的管脚R1、R2、G1、G2就是用来输入64位串行数据的。其中,R1、G1分别用来控制上半屏(16行)的红、绿信号;R2、G2分别用来控制下半屏(16行)的红绿信号。因此,对于64*32的双色LED显示屏来说,总共需要使用32个74HC595芯片。
  显然,当红绿信号同时使能时(列信号低电平使能),就可以控制LED显示屏显示出黄色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LED显示屏的列驱动原理,下一步就可以编写程序,让LED显示屏显示出任意我们想要的汉字或图形了。
4.示例程序
  了解了LED显示屏的驱动原理之后,编写单片机程序,利用08接口对其进行控制是很容易的。
  程序的大致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1)初始化单片机的GPIO引脚。
  (2)设置08接口的使能信号EN。
  (3)利用行信号选中第1行,移位串行输入第1行的列信号数据,锁存列信号,并行输出显示。
  (4)利用行信号选中第2行,移位串行输入第2行的列信号数据,锁存列信号,并行输出显示。
  (5)依次遍历,直到第32行,并行输出显示为止。
  (6)循环进行3-5的过程。
  如下的代码示例了整个程序流程。
1 void main(void) 2 { 3     int rowNumber = 0;                   //行序号 4     int columnNumber = 0;                //列序号 5 6     InitGPIO();                          //初始化单片机的GPIO引脚    7     LED_OE = 1;                          //使能信号 8 9     while(1)                             //循环刷新显示10     {        11         for(rowNumber=0; rowNumber<16; rowNumber++)                   //写入上半屏的显示内容12         {13               SetRowLight(rowNumber);                                 //行信号选择14 15             for(columnNumber=0; columnNumber<8; columnNumber++)       //写入列信号数据16             {17                 Write1ByteToFirstHalfScreen(FirstHalfScreenArray[rowNumber][columnNumber], 0xFF);18             }19 20             LED_STB = 0;                                              //锁存列信号21             LED_STB = 1;22         }23             24         for(rowNumber=0; rowNumber<16; rowNumber++)                   //写入下半屏的显示内容25         {26               SetRowLight(rowNumber);                                 //行信号选择27                                                                     28             for(columnNumber=0; columnNumber<8; columnNumber++)       //写入列信号数据29             {30                 Write1ByteToLowerHalfScreen(0xFF, LowerHalfScreenArray[rowNumber][columnNumber]);    31             }32                                                                    33             LED_STB = 0;                                              //锁存列信号34             LED_STB = 1;35         }                36     }37 }

  其中,函数SetRowLight()用于控制行信号的选择;函数Write1ByteToFirstHalfScreen()用于向上半屏写入列信号数据;函数Write1ByteToLowerHalfScreen()用于向下半屏写入列信号数据,二维数组FirstHalfScreenArray[16][8]和LowerHalfScreenArray[16][8]分别用于存储列信号数据,该数据可以通过汉字图形取模软件得到。
  例如,向二维数组FirstHalfScreenArray[16][8]和LowerHalfScreenArray[16][8]中分别放入我的邮箱“menlsh@163.com”的ASCII数据码,就可以得到如图2所示的显示效果了。
图2 LED显示屏显示效果示例

网友:
是太简单了还是?总之是没人回复,还是靠自己吧。

网友B:
花了一中午时间学习了一下,目前还有的几个疑问:
1. 595的级联;
2. 两个138组成了16行选择,上下半屏的行选择如何区分还是同时选中两行?与595如何同时工作?3. 每一行8个字节数据,分8次写入,上下半屏的写入方式?

网友:
最近一直忙着找工作,没来捧场,不好意思!
楼主好好研究啊,看看能不能玩出点新花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计要好长时间,周末都会让免费加班。只能得空上班中午休息的时候加班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好好找工作,找到工作再来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了一中午时间学习了一下,目前还有的几个疑问:
1. 595的级联;
2. 两个138组成了16行选择,上下半屏的行选择如何区分还是同时选中两行?与595如何同时工作?3. 每一行8个字节数据,分8次写入,上下半屏的写入方式?

1. 595的级联;

上一个595的QH'或者Q7‘接下一个595的SER或DS,然后所有的595的移位控制端,锁存控制端,清零控制端,输出控制端分别接在一起,即所有移位控制端接在一起,依此类推。

2. 两个138组成了16行选择,上下半屏的行选择如何区分还是同时选中两行?与595如何同时工作?3. 每一行8个字节数据,分8次写入,上下半屏的写入方式?

你想一下矩阵扫描的原理就理解了。

网友:
已熟悉08接口的驱动原理,ABCD是行选择,其中三个脚分别都接到138的ABC,另一个脚分别接两个138的输出使能,不过一个接高电平,一个接低电平;EN通过反相器后同时接两个138的低电平,这就是用138扩展16位的接法;每列上下半屏有四个595,DS脚分别接入R1.G1.R2.G2来驱动138选中行的列数据,每一行有8个595,左端的Q7'接入右边相连的DS;CK接入所有的595SH-CP脚,ST接入ST-CP脚。
     写数据过程:使能EN,通过ABCD选中相应的行,写8字节列数据(一行64列),每一位数据要给CK一个上升沿,以实现移位,写完8字节后给ST一个上升沿,以实现数据锁存输出。接下来写下一行……

网友:
https://shop112199014.taobao.com/?spm=a1z10.1-c.0.0.ie7t4K

网友D:
标准的08接口的广告屏模组,这产品好老了,595图腾柱移位信号输出。244只能单向,04是反相器,138做行信号输入然后输出扫描,这个无非就是行与列之间的配合,矩阵键盘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08接口的广告屏模组,这产品好老了,595图腾柱移位信号输出。244只能单向,04是反相器,138做行信号输入然后输出扫描,这个无非就是行与列之间的配合,矩阵键盘的原理。
          感谢分享, LED屏之前没玩过,不过看了两天,这个就整明白了,应该是比较老的产品了。不过现在用的LED驱动方案,可否分享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很简单的,写一个函数比如32*64点阵的函数:
                                          定义数据接口 ...

已经测试通过了,接口比较简单,当时还比较陌生,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很简单的,写一个函数比如32*64点阵的函数:
                                          定义数据接口 ...

最近我们组队玩自平衡独轮小车,有意吗?有意进群独轮机器人小组 145418193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51控制LED屏幕的问题,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或者加我QQ号498037167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51控制LED屏幕的问题,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或者加我QQ号498037167

首先你要知道你所用屏幕的接口和驱动时序,还有电源驱动能力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LED屏之前没玩过,不过看了两天,这个就整明白了,应该是比较老的产品了。不过现在 ...

我是专门设计大屏的,一块模组大约10*10cm到25*50cm不等,灯中心之间的间距也是从1mm到25mm不等。硬件可以灵活设计,在软件设计中自己变换数组就简单多了

网友:
求上面的程序

网友:
测试程序找不到了,很好驱动的啊

网友:
扫啊扫啊扫啊扫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一篇文章

网友:
刚看到这篇文章,最近一直在鼓捣P4单元板的驱动,感觉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F:
前一段时间,我也玩了玩这屏幕,我玩的是RGB的,点亮很简单。
可就不知道如何画点,画线什么的。
楼主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还要就是大面积的平面是如何显示的呢?是把设计好的界面按区分,来进行扫描还是有别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前一段时间,我也玩了玩这屏幕,我玩的是RGB的,点亮很简单。
可就不知道如何画点,画线什么的。
楼主有 ...

这个一言难尽,有空你可以玩玩12464什么之类的,回来再玩这个,或许能有更多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言难尽,有空你可以玩玩12464什么之类的,回来再玩这个,或许能有更多的想法

12864的控制与点阵的控制不同,

网友:
思想是一样的,只要可以驱动点亮一个点,画线,画圆,原理都相通

网友:
楼主程序发一下呗,1026651982@qq.com

网友:
您好,能把这个资料发给我吗  www.1931885519@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