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SPI没有时钟信号

楼主:
STM32F207配置好好运行时示波器显示没有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
配置错了吧

网友:
使用什么库写的?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硬件接口配的,就检查各个寄存器的值是否正确,或者Io口模拟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端口设置对没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你的io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一直发数据看下,能不能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