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SAM4L8,请教个问题

楼主:
SAM4L8板上有个触摸按键,在ASF将触摸按键模块加入工程后,触摸按键没反应。但是再加入串口模块后,按键就有反应。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估计是ASF中某些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ASF中某些设置上的问题。

加入各个模块时应该不会相互影响吧

网友A:
应该是不会,但是也不排除有bug。你可以把详细过程发出来,大家一起来分析。

网友B:
我试着添加新的模块,发现原有的ASF头文件被修改过,楼主可以注意一下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会,但是也不排除有bug。你可以把详细过程发出来,大家一起来分析。

这个过程比较长,不知你有没有SAM4L8 Xplained Pro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添加新的模块,发现原有的ASF头文件被修改过,楼主可以注意一下

我知道这里会有变动,不过我认为应该不是这里影响,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不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