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环境下Flash数据丢失--逻辑验证

楼主:
        在使用中遇到STM32的Flash数据莫名丢失的问题,在网上找到一篇ST官方给出的文档,其中指出了干扰环境下Flash数据丢失的解决办法是用逻辑验证,大家看看这个逻辑验证具体应该怎么实现?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下面给出ST文档的原文。(辛苦一下抄写一遍,方便大家阅读)
文档原文Start:
                                                      干扰环境下Flash数据丢失
问题:
该问题由某客户提出,发生在STM32F103VBT6器件上。据其工程师讲述:其产品中使用了STM32,已批量生产。其部分产品在交予客户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出现故障。其工程师在对故障产品进行分析时发现,STM32的Flash中的部分数据丢失,原数据皆被0xFF取代。丢失数据的Flash区间的地址不固定,大小也不固定,呈一定随机性。该现象只在车载环境下发生,而在实验室无法复现。
调研:
检查硬件设计,核对VDD、VDDA、VBAT、Vref+、Vref-、VSS、VSSA、NRST、BOOT0、BOOT1等管脚的周边电路设计,未见异常。检查软件设计,发现其中有对Flash进行擦除和写入的操作,分别如表(二)及表(一)所示:
unsigned char flash_write_operate(u32 Address, u16 *buff, u32 len)
{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1)
    u32 Temp_Addr;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2)
    if(len%2) return WR_LEN_ERR;
    if(Address%2)     return WR_ADDRESS_ERR;

     FLASH_Unlock();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F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Temp_Addr = Address + len;
     while((Address < Temp_Addr) &&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
              FlashStatus = FLASH_ProgramHalfWord(Address,  *buff);
              Address = Address + 2;
              buff ++;
      }
      FLASH_Lock();
      if(Fl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return FLSH_OP_OK;
      else
              return  FlashStatus;                                              (3)
}

                                                            表(一)

unsigned char flash_ereas_page(u32 page_num)
{
    volatile FLASH_Status FlashStatus;                               (1)
    Fla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2)

     FLASH_Unlock();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FASH_ClearFlag(FLASH_FLAG_BSY | 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RTERR);
      FlashStatus = FLASH_ErasePage(page_num);
      FLASH_Lock();
      if(FlshStatus == FLASH_COMPLETE)    return FLSH_OP_OK;
      else
              return  FlashStatus;                                              (3)
}

                                                            表(二)

修改这两个函数,对函数体内的代码只保留其中的行(1)、行(2)、行(3),其余全部删除。重新编译后更新到之前出问题的若干产品中,然后将这些产品安装到原来的工作环境中长期测试,结果显示更新软件后的产品不再出现Flash中数据丢失的现象。

结论:
干扰造成SYM32中的程序跑飞,从而错误的执行了对Flash进行擦除或写入操作的代码,最终导致Flash中的内容丢失。

处理:
软件中要保证对Flash擦除或写入的操作的可控性,要有严格的逻辑验证,否则最好不要在软件中加入这样的代码。

建议:
什么事可控性?如何做到严格的逻辑验证?在这个问题上不防借鉴一下成功的案例:美国导弹核潜艇上对导弹发射按钮的管理。核武器的威力是强大的,发射按钮的管理权掌握在单个人手里是可怕的。为了避免如此危险的武器被滥用,在导弹核潜艇上,导弹的发射按钮是由三个人共同管理的。艇长、副艇长各有一把钥匙,武控官掌握着口令。发射导弹时,必须由武控官输入口令,然后艇长、副艇长同时用各自的钥匙操纵各自的按钮,导弹才得以发射。考虑特殊情况,如果某个人通过特别的手段同时掌握了两把钥匙和口令,能否发射导弹?答案是不能。因为艇长、副艇长和武控官各自的作业位置相聚很远,而且有时间限制,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三项作业的。如果艇长、副艇长和武控官合谋又如何呢?还是发射不了导弹。因为发射导弹的另一半口令和导弹的瞄准参数根本不在潜艇上,只有在下达核攻击命令时才通过密文发给潜艇。甚至,在导弹发射之后,艇上人员也无从知道它将飞往何处,也控制不了。这样,强大的武器最终掌握在中央指挥机关的手里。回到STM32的问题,如表(一)、表(二)所示的函数,谈不上逻辑验证,一旦被调用会毫不犹豫的执行下去,而不在乎调用是否合法。为了避免Flash被误擦、误写,STM32在硬件设计上时有所考虑的,就是在擦除或写入之前,必须验证口令,如果口令不对,Flash控制器拒绝相应的操作。然而,表(一)、表(二)所示的函数中,口令的验证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这两段程序中,口令的验证是无条件通过的。犹如锁上门后,却把钥匙留在锁眼里,是不能防盗的。仿照核潜艇的管理思路给出一个一般性的流程,如表(三)所示,供参考。

网友:
非常有建议性,感谢分享。
但是,我看完后,更大的疑问是,强干扰时为何会跑飞?有何防范措施?
因为一旦程序跑飞,其后果基本是不可预见的,轻则重启,重则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坏。像flash被擦除,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对于产品,跑飞这种问题完全不能接受。

网友:
恩,说得不错,对FLASH的操作增加都的条件,以防止程序跑飞后误操作,这个方法可以用在问题出现,后果比较严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