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如何在发送FIFO中存好一组数据再发送?

楼主(2015-01-21):
LPC1114如何在发送FIFO中存好一组数据再发送?
LPC1114向发送保持寄存器里写数据,然后再存到发送FIFO里,最后通过移位寄存器发送出去,我想在发送FIFO里存好一帧数据如何实现呢?是不是“快速”不停地向发送保持寄存器里写数据就可以呢,可是要多快?会不会过快而覆盖前边的数据?
如何
LPC

网友A:
一般FIFO都会有流控机制,还有FIFO满空标志位,通过查询标志位就能知道FIFO是否满了,每次放入数据都去查询就可以不用担心太快放入数据而把先前的数据覆盖掉

网友B:
实在没必要,这样反而会降低串口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