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感啸叫问题

楼主:
从上班以来,一直没闲着,好久没有在论坛里发帖了,今天这是第二帖。
前两天被叫去解决DCDC上电感啸叫的问题,刚刚开始无从下手,咨询了一下旁边的同事,给的答案基本上都是换电感或者电容。
这个答案后来证明有用,但是至于为什么,我现在还是说不太清楚。下面来一步步回顾这次历程。

首先看一下原理图:

看过过我之前发的那个帖子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不是刚刚那个纹波和噪声问题的电源吗?
不错,确实就是这颗电源,最近总是在纠缠我没办法,学艺不精,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现象描述:这个案子是一个无线路由器中的一颗电源,12V转5V供给6颗wifi的PA使用,当我们使用工具控制wifi工作在发射模式下时,可以明显听到板上的啸叫声(这仅仅是在自己座位上听的,要是拿到无声室听,会更加明显)。
基本现象就是这些,为了确定是哪里的声音,我用泡棉分别盖住板子的几个部分,最终确定是这颗DCDC上的问题。为了确认是电感的声音,于是我将DCDC上无关紧要的几颗电容全部摘掉,确实还是能听到啸叫。这样就大致确认了是电感发出的啸叫。

电感为什么会啸叫呢?当电感上有电流通过时,电感上线圈周围会产生磁场。电流变化,磁场也跟着变化。变化的磁场会使线圈产生自感。通电导线在磁场中会收到力的作用,就会引起线圈的震动。(这段是刚刚回去翻的大学物理)。但是好多时候我们是听不到电感发出的声音,因为它电-声的转换效率很低,不像扬声器,另外就是人耳可听到的声音频段有限。
说了这么多废话,大家估计看累了吧,好,咱们下面再说几句废话:
DCDC电感啸叫的原因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个说法,一是OCP。另一种是OVP。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对,因为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没有触发OCP也没有OVP。我测量了一下DCDC的输出电流,发现PA工作时抽取的电流频率大致在2KHz到3KHz之间,峰值电流也就1.5A左右。完全没到DCDC的OCP点。另外我使用固定负载,电感是没有啸叫的。
最后更换了电感为3.3uH/3A,两颗22uF的电容更换为10uF,0.1uF电容更换为150p,可明显减弱啸叫,但是还是可以听到。我后来也咨询了一下这颗DCDC厂商的FAE,他告诉我如果负载电流的频率在可听声范围之内,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啸叫,只能通过调整输出电容来减弱。

就这么多,写的不好,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出的玉越多越好

网友A:
cadence用着感觉怎么样?比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ence用着感觉怎么样?比AD
个人感觉用着不如AD舒服(先入为主的思想吧),先学的AD,不过Cadence的功能确实强大,另外就是它的器件管理方面做的确实很到位,连接上数据库之后,调用器件不是一般的方便,还能查看datasheet。

网友B:
我近阶段在一个超声波应用场合-------车库泊车自动引导项目中,用的MC34063做24Vto5V的DCDC,发生同样问题,听到了尖细的“丝丝”叫声。影响了超声测距。也是改变电感器和电容器的值,谐振到80KHz以上,问题解决了,但输出电压偏移了5V一点,再改变电阻使其回到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近阶段在一个超声波应用场合-------车库泊车自动引导项目中,用的MC34063做24Vto5V的DCDC,发生同样问题,听到了尖细的“丝丝”叫声。影响了超声测距。也是改变电感器和电容器的值,谐振到80KHz以上,问题解决了,但输出电压偏移了5V一点,再改变电阻使其回到5V。
最后一句话没懂

网友C:
通过改变分压电阻从而修正输出电压值。
我在12V转5V的电路设计中,也发现啸叫问题,至今无法侧地解决,有没有大神给我出出主意啊
采用MPS的NB675,输出电路设计如上,输出电流在0.3~4A范围内,看带载情况。但我在空载(估计电流顶多0.3A)测试时,该电路已知产生啸叫。。。

网友:
楼主听到电感的声音其实就是负载电流的声音,而不是开关电源的PWM声音,所以这种情况下增加输出端的电容应该是有效果的。或者在输出端再加一级LC滤波也会有很好的效果,既能降低纹波也能降低声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过改变分压电阻从而修正输出电压值。
我在12V转5V的电路设计中,也发现啸叫问题,至今无法侧地解决,有 ...

我觉得你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很用示滤器看一下输出波形,很有可能输出波形就是一个声波,这种情况就是反馈不稳定造成的自激振荡。不过从电路图上并没有看见输出电容,如果没有输出电容是肯定不行的。如果输出电容选取没有问题那就主攻反馈环路吧。

网友:
对于频率可调的DC DC 无论升压还是降压都有可能啸叫,主要是占空比和负载电流决定的,比如一个DC DC 占空比是80%,当负载电流到他占空比20%的时候 就有啸叫的可能,所以调试电容和电感 根本上解决不了,楼主可以试试,带1.5A啸叫的DCDC   带载3A 或者0.5A应该不会啸叫,只是设计厂家把这个电流规避掉了,刚开始没有经验的厂家才会出现的问题,具体规避是 此IC 只能带3A  或者1A  在规格书上。本人QQ  394233008 欢迎多交流,公司主要是电源管理芯片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你的这种情况就应该很用示滤器看一下输出波形,很有可能输出波形就是一个声波,这种情况就是反馈不 ...

1、空载情况下,电流小于0.5A,电路工作在DCM模式,输出波形呈现尖峰脉冲,更一小段时间出现一个尖峰脉冲;
2、靠近DCDC输出端,放置两个22uF电容,在靠近负载端,还有其他大电容,整块板子电容一共有上百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空载情况下,电流小于0.5A,电路工作在DCM模式,输出波形呈现尖峰脉冲,更一小段时间出现一个尖峰脉冲 ...

我的意思是你测一下输出波形的频率,看看是否正好是你电感叫声的频率,然后看一下是否PWM频率正好也是这个频率,如果你把PWM的频率放在音频范围内肯定是有声音的,如果PWM频率不在音频范围内就看一下是否是反馈环路不稳定而引起的振荡。

网友C:
该芯片采用的是PWM模式,频率500kHz,不可能处在音频范围内。目前我只能判断是外部斜坡补偿电路的问题,有可能是产生了自激震荡,或者是电路工作在DCM模式下导致该反馈回路不稳定,但我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分析???

网友:
你好,问一下调整输出电容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芯片采用的是PWM模式,频率500kHz,不可能处在音频范围内。目前我只能判断是外部斜坡补偿电路的问题,有 ...

你有没有试一下在FB和GND之间加一个104的电容或者更大一点的电容?如果没试过就试一下。如果不再啸叫那就是反馈环路有问题,需要改变反馈环路的参数或者形式。不过如果你打算用FB端加电容的方式解决问题,会导至电源瞬态响应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改变分压电阻从而修正输出电压值。
我在12V转5V的电路设计中,也发现啸叫问题,至今无法侧地解决,有 ...

请教下,这个1M和100pF是什么个原理?

网友:
公司主要研发生产组装式、一体成型大电流电感和普通贴片功率电感,数字功放电感,所涉及磁芯材料包括NiZn/MnZn/Fe粉芯等,可以满足不同工作频率电源的设计要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谢谢!

网友E:
请教一个和上面现象类似的问题:
1.我在使用TPS5430进行一个蓝牙板的设计,在元器件贴装好后此电源芯片无法正常输出(9V~36V输入,5V输出),仅仅有一个0.7V的输出电压在电感两端。当我用镊子或万用表的表头触碰分压电阻的中间(或说接触反馈pin脚)是会有啸叫,且此刻输出变为正常。此现象在多块板子上稳定出现。
2.当我在反馈pin脚上飞一个下拉电容0.1uF后,无需触碰即可正常输出,但啸叫也会出现。此现象在多块板子上稳定出现。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和上面现象类似的问题:
1.我在使用TPS5430进行一个蓝牙板的设计,在元器件贴装好后此电源芯片无 ...

建议单独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和上面现象类似的问题:
1.我在使用TPS5430进行一个蓝牙板的设计,在元器件贴装好后此电源芯片无 ...

能发出声音的只有电感之类磁性元器件,输出的大电感或者是电容的电流过大导致。
检查电感质量,替换一下不同电感,质量次的电感,内部存在较大的寄生电容会造成自激。

网友:
还有排除电感质量不好造成饱后,重点确认如果PCB走线也会,造成电感自激

网友:
MLCC噪声啸叫及对策
MLCC——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简称贴片电容,会引起噪声啸叫问题……
声音源于物体振动,振动频率为20Hz~20 kHz的声波能被人耳识别。
MLCC发出啸叫声音,即是说,MLCC在电压作用下发生幅度较大的振动(微观的较大,小于1nm)。

MLCC为什么会振动?

我们要先了解一种自然现象——电致伸缩。
在外电场作用下,所有的物质都会产生伸缩形变——电致伸缩。
对于某些高介电常数的铁电材料,电致伸缩效应剧烈,称为——压电效应。
压电效应包括正压电效应和逆压电效应

正压电效应
对具有压电特性的介质材料施加机械压力,介质晶体会发生结构重组排布,材料表面会感应出电荷,产生电位差。

逆压电效应
对具有压电特性的介质材料施加电压,则产生机械应力,发生形变。

压电效应的学术定义:
“在没有对称中心的晶体上施加压力、张力和切向力时,则发生与应力成比例的介质极化,同时在晶体两端面将出现正、负电荷,这一现象称为正压电效应。反之在晶体上施加电场而引起极化,则产生与电场强度成比例的变形或机械应力,这一现象称为逆压电效应。这两种正、逆压电效应统称为压电效应。”

陶瓷介质是MLCC主要组成部分,电压作用下,电致伸缩不可避免。如电致伸缩强烈表现为压电效应,则会产生振动。

所有MLCC都会啸叫吗?

MLCC设计制造陶瓷介质材料主要有顺电介质和铁电介质两大类。

顺电介质
又称I类介质,主要有SrZrO3、MgTiO3等。
顺电介质电致伸缩形变很小,在工作电压下,不足以产生噪声。
所以,顺电介质(I类介质)材料做的MLCC,如NPO(COG)等温度稳定性产品,就不会产生噪声啸叫。

铁电介质
又称II类介质,主要BaTiO3、BaSrTiO3等。
铁电介质具有强烈的电致伸缩特性—压电效应。
因此,铁电介质(II类介质)做的MLCC,如X7R/X5R特性产品,在较大的交流电场强度作用下会产生明显的噪声啸叫。

如上所示,X7R-MLCC两端加上大幅度变化电压后,BaTiO3陶瓷产生逆压电效应,MLCC形变振动并传递到PCB板上发生共振。
当电压信号的频率在20Hz~20kHz人耳听觉范围内,则能听到电容在啸叫。

哪些场合MLCC啸叫明显?
较大的交变电压,频率在20Hz到20kHz之间,使用X7R/X5R类中高容量MLCC,会产生明显的啸叫,如开关电源、高频电源等场合。

啸叫的危害

许多移动电子设备靠近人耳,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如电子电路中有可听噪声会影响使用感受。

剧烈的啸叫除了令人生厌外,还可能存在着可靠性设计不足的隐患。
剧烈的啸叫源于剧烈的振动,振动幅度由压电效应程度决定。
压电效应与电场强度成正比,外加电压不变,介质越薄,压电效应越强,啸叫声音越大。

额定电压由MLCC的材质和介质厚度决定的,剧烈的啸叫表示对当前工作电压所选用的MLCC介质厚度过薄,应当考虑选用介质更厚,额定电压更高的MLCC。
对铁电陶瓷,在交变电场作用下,还存在铁电畴交替转向内摩擦方面的问题,交变场强大,内摩擦严重,失效机率上升。这可在啸叫声音的大小上反映出来的。

解决啸叫的对策

降低MLCC电容器产生的可听噪声的方法有很多,所有解决方案都会增加成本。

1、改变电容器类型是最直接的方法,用顺电陶瓷电容、钽电容和薄膜电容等不具有压电效应的电容器替代。但需要考虑体积空间、可靠性和成本等问题。

2、调整电路,将加在MLCC大的交变电压消除或者将其频率移出人耳听感频段 (人耳最敏感音频为1KHz~3KHz)。

3、注意PCB布局、PCB板规格,帮助降低啸叫水平。

4、选用无噪声或低噪声的MLCC。

无噪/低噪声MLCC的设计

目前针对MLCC的啸叫现象,设计解决措施有三种。

(1)加厚底部保护层
由于保护层厚度部分是没有内电极的,这部分的BaTiO3陶瓷不会发生形变,当两端的焊锡高度不超过底保护层厚度,这时产生的形变对PCB影响要小,有效地降低噪声。

(2)附加金属支架结构
结构图如下,它采用金属支架把MLCC芯片架空。

MLCC与PCB板隔空,把逆压电效应产生形变通过金属支架弹性缓冲,减少对PCB板的作用,有效的降低噪声。

(3)使用压电效应弱的介质材料设计制造
通过对钛酸钡(BaTiO3)进一步掺杂牺牲一定的介电常数和温度特性,得到压电效应大大减弱的介质材料,用其制造的MLCC可有效的降低噪声。
各大MLCC厂家,都有相应低噪材质的MLCC产品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单独发帖。

这个现象很明显的说明了,时你的环路补偿设置不对,建议重新计算一下环路补偿电路,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TPS5430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地的问题吧,处理好地回路

网友:
频率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MLCC噪声啸叫及对策
MLCC——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简称贴片电容,会引起噪声啸叫问题……
声音源于物体振 ...

很好的资料!

网友:
项目上用到一个DCDC生成10V,用来做MOSFET的PWM驱动电压,如果把PWM频率降低在100HZ或者1KHz,都会听到明显的呲呲声,而且声音的频率确实和PWM频率相关,如果将PWM占空比设为100%,不会有响声,MOFET如果接空载的话,也不会有响声。。。目前我就只能把PWM频率设置到20KHZ以上,确实耳朵听不到了,但也不清楚是否这样真正解决了问题。。。第一次接触这种问题。。。。也怀疑过电感额定电流不够,但MOSFET驱动电流应该基本上很小,一直不懂什么叫自激??有没有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怎么调整输出电容?是增大容值还是减小容值??谢谢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受益不小,目前也碰到一个给小型CPU供电的专用芯片电路(PMIC:专门负责CPU所有的电源,包括核电,GPU,MEM DDR,GPIO等),仔细听能够听到微弱的啸叫,也许是电流声,其实不仔细听根本没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合理的标准范围内),但是项目里面提出这个问题,就要给解决。根据各位专业的提示准备从开关频率,环路(PCB布局),电感电容材料这几个方面排查一下看看。如果还有哪位专业的坛友看大这里,有什么新的想法或经验,希望帮忙再给一些提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MLCC噪声啸叫及对策
MLCC——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简称贴片电容,会引起噪声啸叫问题……
声音源于物体振 ...

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个和上面现象类似的问题:
1.我在使用TPS5430进行一个蓝牙板的设计,在元器件贴装好后此电源芯片无 ...

这种没有输出不稳定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是在使能脚的高侧电阻两端并了一个1uf电容解决,后来电源一直很稳定。啸叫感觉应该是电感小了,电流一大就叫,小电流一般不会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