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 下载不了

楼主:
由于Atmel Studio 6.2的例程多,一直都是用板载EDBG仿真器的
昨天一天都是在调试  APPS_PEER2PEER1,下午在公司一直是正常的,回到家里用两台电脑调试,两台电脑的驱动均安装好并且已经成功下载过的。
大约通电60分钟后,其中一块R21板子在下载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下载不了,连电脑识别不出来具体COM口了,而且板子的电源灯和调试状态灯同时一闪一灭,频率大概是亮半秒灭半秒。白天上班,公司不开放网络的,晚上回来上论坛

截图附件图片。
麻烦各位支持指导了,多谢!

网友:
另外,今早重新下载了 AtmelUSBdriver,安装了也不管用

网友:
可以重新耍EDBG

网友:
GOOGLE下就有的

网友A:
找到C:\Program Files\Atmel\Atmel Studio 6.2\tools\EDBG路径下的edbg_fw.zip文件
打开“Atmel Studio 6.2” 菜单下 Tools / Command Prompt
CMD下输入以下命令:atfw -t edbg -a "C:\Program Files\Atmel\Atmel Studio 6.2\tools\EDBG\edbg_fw.zip" 回车

网友B:
看起来是仿真器问题,先修复试试。换一个好的USB线很重要。USB线尽量拔PC端也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C:\Program Files\Atmel\Atmel Studio 6.2\tools\EDBG路径下的edbg_fw.zip文件
打开“Atmel Studio 6.2” 菜单下 Tools / Command Prompt
CMD下输入以下命令:atfw -t edbg -a "C:\Program Files\Atmel\Atmel Studio 6.2\tools\EDBG\edbg_fw.zip" 回车

嗯,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仿真器问题,先修复试试。换一个好的USB线很重要。USB线尽量拔PC端也会好一些。

USB线我用的是摩托罗拉手机数据线,感觉质量挺好的,问题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