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openwrt网关准备(一)

楼主:
开始准备openwrt的网关了,没法子,找个路由器开刷啊。不得不说openwrt是个不错的开源项目,想玩linux又没板子的朋友可以用自己的路由器开搞啊,基本能做不少东西。当然了关于网络部分openwrt还有自己特有的优势,太多的支持了。
好了这里我选择的是tp-link_wr703n这款路由器,比较小巧,也很便宜。之前论坛还有送我一个,刚好家里有三个。很久就全刷成openwrt了,用起来爽
恩这里随便拿了一个来改造一下,其实可以直接用它的USB口扩展一个串口来用,恩这是最好的方式,也不用破坏路由器的结构,拆机都不要的,你说方便不。
不过考虑到可玩性,后面也许会出现需要用到uboot的情况,所以我选择了用芯片出来的debug口来作为slip的接口也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串口,任意的都可以。

首先需要把串口和电源等引出来,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图片。恩,如图的DDR1附件的点就是预留的调试接口了,后面可以用这个口子调试也可以用于普通的用户串口来用,两用的哦。

好了继续折腾,加上外壳子,当然了还需要弄个结实一点的洞洞板子,便于我把6lowpan根节点插上去。

基本上硬件先到这里了,其实我的整个网关都搞定了,一部分一部分的发吧。

下面看一些软件的东西吧,关于烧写的一点点记录,先看下uboot和kernel烧写过程,用uboot烧写的,比较常规的方法tftp

继续看一下openwrt启动和ping外网测试

恩,差不多了,看一下ipv6安装的一些依赖(分别使用lsmod和opkg list-installed命令来看一下,记住这些依赖最好直接编译到内核中去,否则直接opkg install好像有问题的)

最后看一下网页,原始版本的

分享我的内核,已经支持全部的边界网关程序和ipv6相关依赖mod。

网友A:
哎,顺便说一句,我另外买的一块R21的板子被海关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顺便说一句,我另外买的一块R21的板子被海关扣了。。。

一块R21需要多少?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R21需要多少?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
使用mouser购买的,327元一共,到时候应该能报销300

网友:
kernel log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3.8 (leekwen@IDC19) (gcc version 4.6.3 20120201 (prerelease) (Linaro GCC 4.6-2012.02) ) #14 Wed Jan 21 14:03:55 CST 2015
[    0.000000] MyLoader: sysp=3dd7cb87, boardp=f0717c55, parts=4852ecbe
[    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0] enabled
[    0.000000] CPU revision is: 00019374 (MIPS 24Kc)
[    0.000000] SoC: Atheros AR9330 rev 1
[    0.000000] Clocks: CPU:400.000MHz, DDR:400.000MHz, AHB:200.000MHz, Ref:25.000MHz
[    0.00000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memory: 02000000 @ 00000000 (usable)
[    0.000000]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    0.000000] Zone PFN ranges:
[    0.000000]   Normal   0x00000000 -> 0x00002000
[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    0.000000] Early memory PFN ranges
[    0.000000]     0: 0x00000000 -> 0x00002000
[    0.000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8192
[    0.000000] 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802de3f0, node_mem_map 81000000
[    0.000000]   Normal zone: 64 pages used for memmap
[    0.000000]   Normal zone: 0 pages reserved
[    0.000000]   Normal zone: 8128 pages, LIFO batch:0
[    0.000000] pcpu-alloc: s0 r0 d32768 u32768 alloc=1*32768
[    0.000000] pcpu-alloc: [0] 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812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board=TL-WR703N console=ttyATH0,115200 rootfstype=squashfs,jffs2 noinitrd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3, 51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VIPT, cache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00000
[    0.000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00000
[    0.000000] Memory: 29076k/32768k available (2147k kernel code, 3692k reserved, 406k data, 212k init, 0k highmem)
[    0.000000] SLUB: Genslabs=9,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NR_IRQS:51
[    0.000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65.42 BogoMIPS (lpj=1327104)
[    0.08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8000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8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80000] gpiochip_add: registered GPIOs 0 to 29 on device: ath79
[    0.080000] MIPS: machine is TP-LINK TL-WR703N v1
[    0.330000] bio: create slab at 0
[    0.34000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IPS
[    0.34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340000]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34000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    0.34000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340000]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    0.340000] TCP reno registered
[    0.340000]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340000]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34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340000] PCI: CLS 0 bytes, default 32
[    0.36000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360000]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LZMA) (RTIME) (CMODE_PRIORITY) (c) 2001-2006 Red Hat, Inc.
[    0.360000] msgmni has been set to 56
[    0.36000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360000]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    0.36000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1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360000] ar933x-uart: ttyATH0 at MMIO 0x18020000 (irq = 11) is a AR933X UART
[    0.360000] console [ttyATH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    0.370000] m25p80 spi0.0: found en25q32b, expected m25p80
[    0.370000] m25p80 spi0.0: en25q32b (4096 Kbytes)
[    0.370000] 5 tp-link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pi0.0
[    0.37000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spi0.0":
[    0.370000]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u-boot"
[    0.370000] 0x000000020000-0x0000001047e4 : "kernel"
[    0.370000] mtd: partition "kernel" must either start or end on erase block boundary or be smaller than an erase block -- forcing read-only
[    0.370000] 0x0000001047e4-0x0000003f0000 : "rootfs"
[    0.370000] mtd: partition "rootfs" must either start or end on erase block boundary or be smaller than an erase block -- forcing read-only
[    0.370000] mtd: partition "rootfs" set to be root filesystem
[    0.370000] mtd: partition "rootfs_data" created automatically, ofs=310000, len=E0000
[    0.370000] 0x000000310000-0x0000003f0000 : "rootfs_data"
[    0.380000] 0x0000003f0000-0x000000400000 : "art"
[    0.380000] 0x000000020000-0x0000003f0000 : "firmware"
[    0.400000] ag71xx_mdio: probed
[    0.400000] eth0: Atheros AG71xx at 0xb9000000, irq 4
[    0.950000] ag71xx ag71xx.0: eth0: connected to PHY at ag71xx-mdio.1:04 [uid=004dd041, driver=Generic PHY]
[    0.950000] TCP cubic registered
[    0.95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0.95000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0.960000]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2.
[    0.96000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12k freed
[    3.020000] Registered led device: tp-link:blue:system
[    5.960000] eth0: link up (100Mbps/Full duplex)
[    6.310000] JFFS2 notice: (413) jffs2_build_xattr_subsystem: complete building xattr subsystem, 1 of xdatum (0 unchecked, 0 orphan) and 17 of xref (0 dead, 7 orphan) found.
[    6.410000] eth0: link down
[    7.990000] Loading modules backported from Linux version master-2014-05-22-0-gf2032ea
[    7.990000] Backport generated by backports.git backports-20140320-37-g5c33da0
[    8.160000]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8.160000] cfg80211: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updated:
[    8.160000] cfg80211:  DFS Master region: unset
[    8.160000] cfg80211: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dfs_cac_time)
[    8.160000] cfg80211: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N/A, 2000 mBm), (N/A)
[    8.160000] cfg80211:   (2457000 KHz - 2482000 KHz @ 40000 KHz), (N/A, 2000 mBm), (N/A)
[    8.160000] cfg80211:   (2474000 KHz - 2494000 KHz @ 20000 KHz), (N/A, 2000 mBm), (N/A)
[    8.160000] cfg80211: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80000 KHz), (N/A, 2000 mBm), (N/A)
[    8.160000] cfg80211: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80000 KHz), (N/A, 2000 mBm), (N/A)
[    8.160000] cfg80211:   (57240000 KHz - 63720000 KHz @ 2160000 KHz), (N/A, 0 mBm), (N/A)
[    8.42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8.62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8.62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8.62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9.250000] ath: EEPROM regdomain: 0x0
[    9.250000] ath: EEPROM indicates default country code should be used
[    9.250000] ath: doing EEPROM country->regdmn map search
[    9.250000] ath: country maps to regdmn code: 0x3a
[    9.250000] ath: Country alpha2 being used: US
[    9.250000] ath: Regpair used: 0x3a
[    9.260000] ieee80211 phy0: Selected rate control algorithm 'minstrel_ht'
[    9.260000] Registered led device: ath9k-phy0
[    9.260000] ieee80211 phy0: Atheros AR9330 Rev:1 mem=0xb8100000, irq=2
[    9.260000] cfg80211: Calling CRDA for country: US
[    9.260000] cfg80211: Regulatory domain changed to country: US
[    9.260000] cfg80211:  DFS Master region: FCC
[    9.260000] cfg80211: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dfs_cac_time)
[    9.260000] cfg80211: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N/A, 3000 mBm), (N/A)
[    9.260000] cfg80211: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80000 KHz), (N/A, 1700 mBm), (N/A)
[    9.260000] cfg80211:   (5250000 KHz - 5330000 KHz @ 80000 KHz), (N/A, 2300 mBm), (0 s)
[    9.260000] cfg80211: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80000 KHz), (N/A, 3000 mBm), (N/A)
[    9.260000] cfg80211:   (57240000 KHz - 63720000 KHz @ 2160000 KHz), (N/A, 4000 mBm), (N/A)
[    9.320000]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9.350000] SLIP: version 0.8.4-NET3.019-NEWTTY (dynamic channels, max=256) (6 bit encapsulation enabled).
[    9.350000] CSLIP: code copyright 1989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9.350000] SLIP linefill/keepalive option.
[    9.360000] tun: Universal TUN/TAP device driver, 1.6
[    9.360000] tun: (C) 1999-2004 Max Krasnyansky <maxk@qualcomm.com>
[    9.59000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9.80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9.82000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9.820000]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Generic Platform EHCI Controller
[    9.820000]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9.850000]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irq 3, io mem 0x1b000000
[    9.870000]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9.8700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9.870000]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9.89000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457 buckets, 1828 max)
[   14.130000]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14.130000] device eth0 entered promiscuous mode
[   14.130000] ADDRCONF(NETDEV_UP): br-lan: link is not ready
[   15.030000] eth0: link up (100Mbps/Full duplex)
[   15.030000] br-lan: port 1(eth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15.030000] br-lan: port 1(eth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15.030000] ADDRCONF(NETDEV_CHANGE): eth0: link becomes ready
[   15.030000] ADDRCONF(NETDEV_CHANGE): br-lan: link becomes ready
[   17.030000] br-lan: port 1(eth0) entered forwarding state
[   18.760000] ADDRCONF(NETDEV_UP): wlan0: link is not ready
[   20.770000] wlan0: authenticate with 14:cf:92:37:e6:78
[   20.780000] wlan0: send auth to 14:cf:92:37:e6:78 (try 1/3)
[   20.780000] wlan0: authenticated
[   20.800000] wlan0: associate with 14:cf:92:37:e6:78 (try 1/3)
[   20.800000] wlan0: RX AssocResp from 14:cf:92:37:e6:78 (capab=0x431 status=0 aid=2)
[   20.800000] wlan0: associated
[   20.800000] ADDRCONF(NETDEV_CHANGE): wlan0: link becomes ready
[  845.390000] icmpv6_send: no reply to icmp error

网友:
忍不住opkg install luci了,空间不多了,后面考虑用U盘扩展点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mouser购买的,327元一共,到时候应该能报销300

好主意。

网友:
一些关于 RADVD的说明(Linux IPv6 Router Advertisement Daemon (radvd))

RADVD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向外广播RA,通告网络中的路由。就是告诉LAN网所有主机自己是一个路由器,主机收到后,会将此路由器的IP地址作为备选路由,这样主机在发送数据时下一跳就有了。另一个作用是广播前缀地址,地址前缀可以让LAN网络中的主机自己生成一个全球唯一地址,也可以作为在链前缀广播,表明这个前缀是IP地址是同一子网的IP地址,因此在带有此前缀的IP地址发送数据就可以直接发送了。

由于RADVD的作用均是针对LAN的,因此只在LAN口启动。

一些参考链接
Linux IPv6 Router Advertisement Daemon
使用RADVD模拟IPv6路由器完成IPv6地址自动配置

网友C:
论坛后来发的是wr700n了,估计要硬改
也准备了解一下6lowpan
手上暂时没有openwrt的路由了,等开年吧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后来发的是wr700n了,估计要硬改
也准备了解一下6lowpan
手上暂时没有openwrt的路由了,等开年吧

恩 感觉wr703n是很不错的,diy起来很好有个USB接口,随便扩展,diy利器啊

网友D:
一直对openwrt很有兴趣,但找到的大多数资料都只是教你如何刷系统而已,我手头上是AR9331的模块,关于如何学习openwrt以及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楼主有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对openwrt很有兴趣,但找到的大多数资料都只是教你如何刷系统而已,我手头上是AR9331的模块,关于如何学习openwrt以及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识,楼主有建议吗?

clone 一份对应的代码,有点linux基础就行了,官方文档足够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mouser购买的,327元一共,到时候应该能报销300

加油

网友:
这个路由器我也买了一个,玩玩openwrt。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