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的电流经lm358转成电压只有0.5V,为什么啊,有图

楼主:
看了0832的手册,选择了后面的电路图,可是电压上不去,第一个运放出来的电压是0.5V,第二个与放出来的电压也是0.5v。lm358是单电源供电,+5V。大家看看,哪里有问题?还有一些补充:DAC0832用的是开发板(也就是第一个图),板子是别人的,电路是不能改的。想通过该第二个电路(我自己焊的)来实现0~5V输出。谢谢~

网友A:
DAC0832是个老片子,但一直没有用过。

具体问题出在哪儿,根据楼主以上的叙述远远不能判断其所在。

给给楼主个建议:
1、看看DAC的输出是多少?这样可以判断是DAC之前有问题还是之后。
2、看看LM358第一级输出电压有多少,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DAC0832的REF端控制是否得当。
3、LM358的输出摆幅不大,请换成LMV358或其它相当的IC

网友B:
“LM358是单电源供电,+5V”
+5V供电,你还想输出5V?
改正负9~12V供电看看。

网友C:
供电电压不对,至少用正负9V供电。

网友D:
是的,运放5V单电源供电,要输出5V,用rail to rail 的运放,LMV385可以

网友:
你用的电路图是正确的,可是图中并没画出电源供电,需要接正、负电源到8和4,正负电源参考点接图中参考点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换成稍高的双电源就好了,谢谢大家帮助。
引用 网友B:
“LM358是单电源供电,+5V”
+5V供电,你还想输出5V?
改正负9~12V供电看看。

网友:
谢谢您,换成正负9v了,多些帮助
引用 网友C:
供电电压不对,至少用正负9V供电。

网友:
感谢大家帮助,谢谢您

网友:
谢谢大家 谢谢您
引用 网友D:
是的,运放5V单电源供电,要输出5V,用rail to rail 的运放,LMV385可以

网友:
0832确实是老片子,不过还挺贵,12元一片。
引用 网友A:
DAC0832是个老片子,但一直没有用过。

具体问题出在哪儿,根据楼主以上的叙述远远不能判断其所在。

给给楼主个建议:
1、看看DAC的输出是多少?这样可以判断是DAC之前有问题还是之后。
2、看看LM358第一级输出电压有多少,这样可以判断是不是DAC0832的REF端控制是否得当。
3、LM358的输出摆幅不大,请换成LMV358或其它相当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