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RFID RC522

楼主:
前幾天在淘寶 買了幾件RFID RC522 , 照著提供的程序燒進去 , 使用也沒甚麼問題 , 但他所附的一張白色卡片是做甚麼的? 怎麼放在感應區上 完全沒反應 , 請問要如何 使用它呢 ?  另外 一個問題 關於感應距離 , 照片裡 左邊那片大約是2CM , 右邊那片大約是0.5CM, 請問 淘寶賣的RFID RC522 哪一組感應距離較遠 大約要5CM

网友A:
买了两片,差距就这么大,一致性也太差了吧。
调一调做到3、4厘米应该没问题吧。
读卡距离主要看线圈的匹配和卡片的种类。

网友B:
謝謝 回應 , 請問自己 可以調整距離嗎 ? 還有 要調哪裡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两片,差距就这么大,一致性也太差了吧。
调一调做到3、4厘米应该没问题吧。
读卡距离主要看线圈的匹配和卡片的种类。
謝謝 回應 , 請問自己 可以調整距離嗎 ? 還有 要調哪裡呢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 回應 , 請問自己 可以調整距離嗎 ? 還有 要調哪裡呢 ?

这个不太好说,应该由厂家来调最好,其实万一厂家已经调到了最佳匹配,那就没必要调了。
关键是两个电路板之间的一致性就这么差,不太好分析。如果电容电感值都一样的话,差别不会这么大的。
如果自己调的话,一般调节电容值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好说,应该由厂家来调最好,其实万一厂家已经调到了最佳匹配,那就没必要调了。
关键是两个电路板之间的一致性就这么差,不太好分析。如果电容电感值都一样的话,差别不会这么大的。
如果自己调的话,一般调节电容值就行。

了解 , 謝謝

网友C:
白的是IC卡吧。空白的,当然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的是IC卡吧。空白的,当然没反应了。

呵呵 原來是空白的啊 , 請問如何把它變成跟 藍色圓形扣一樣的功能呢 ?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的套件,还没开始学呢,以后要多关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的套件,还没开始学呢,以后要多关注了

嗯 一起學習 , 一起努力

网友E:
做的好的,8CM肯定没啥问题的;
我们自己产品上用,要是才5CM的话,那就是废品;

网友:
这种板子的PCB图我还不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做的好的,8CM肯定没啥问题的;
我们自己产品上用,要是才5CM的话,那就是废品;

那我買到廢品   , 請問前輩 如何把白卡它變成跟 藍色圓形扣一樣的功能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買到廢品   , 請問前輩 如何把白卡它變成跟 藍色圓形扣一樣的功能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買到廢品   , 請問前輩 如何把白卡它變成跟 藍色圓形扣一樣的功能呢 ?
都是S50的卡,不是一样的吗?
程序没啥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S50的卡,不是一样的吗?
程序没啥区别啊;

因為是第一次的新手 , 完全不知道 要對白卡寫入甚麼資料 , 他才會變成跟藍色圓形扣一樣的功能 , 前輩請指點明路

网友:
距离要看rc522的功率吧,白卡里也是s50,一样的

网友:
按道理应该有反应的

网友:
求大神教  我也买了 但是不会用 程序下载进去没反应

网友:
楼主可以共享一下附送的烧录程序吗?

网友:
应该是天线匹配没有调好,这个一般能做到5厘米左右,做的好的话能够达到8厘米

网友F:
楼主的51芯片用的什么?RC522的电压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
白色的是空卡,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nfc读写软件,写一些内容到白卡里面,再读就可以了。另外现在在淘宝上够买的模块,上面的芯片虽然丝印为RC522,很多都是国内厂商流出来得废片被重新丝印为nxp的 RC522.,所以一致性不好也可以理解。毕竟你一个模块才10元左右。 另外我司有RC522 替代芯片 MS522,详情可以咨询我 18826580495  QQ:609091075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51芯片用的什么?RC522的电压怎么处理的?谢谢

抱歉,因這帖很久了,沒注意還有人在看 ,所以一直沒回覆,我51 是用笙泉的82g516 V30腳位和VCC腳位接在一起
   直接用3.3V 供給 , 這樣就可以直接和RC522電源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因這帖很久了,沒注意還有人在看 ,所以一直沒回覆,我51 是用笙泉的82g516 V30腳位和VCC腳位接在一起 ...

没关系 谢谢解答!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下代码吗?我也买了,客服说他也不知道代码什么的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设备。把读头放在键盘下面(硅胶按键)。如果读卡器不放在键盘下面的话可以达到6cm,放到那里很不灵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联系我。有偿。

网友:
广东省卡尔卡科技有限公司

万物互联, 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