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EEEEEEELP!!!Atmel Studio安装不了,老提示Cannot find one or more componets,

楼主:
之前在E盘装了Atmel Studio,最近电脑出问题重装了系统,AS覆盖安装,安装时会一直提示Cannot find one or more componets, Please reinstall the application。安装完无法打开。没人遇到同样的问题么,网上都没找到解决方法,,HEEELP。

,,,,,,,,装了无数次都不能用,,,

网友A:
试一下非覆盖安装,把原来的删干净。

不行重下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非覆盖安装,把原来的删干净。

不行重下一个试试。

别人说AVR studio5安装包内部有三个要安装microsoft.NET.Framework
visualStudio2010shell
AVRstudio5 第一个我有装VS2013有一堆的.NET.Framework不知道删哪个
第二个没有
第三个没有
我把有atmel和AVR字样的都卸了还是不行
用的是http://www.atmel.com/zh/cn/tools/atmelstudio.aspx里面
Atmel Studio 6.2 sp1 (build 1502) Installer – with .NET
(721 MB, 更新时间 2014年, 十月)为什么会这样,不能覆盖安装

网友B:
回复还需要审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非覆盖安装,把原来的删干净。

不行重下一个试试。

百度上说AVR studio5安装包内部有三个要安装microsoft.NET.Framework
visualStudio2010shell
AVRstudio5 第一个我装了VS有一堆microsoft.NET.Framework不知道删哪个
第二个、第三个没找到。
我把有atmel和avr字样的都删了,还是不行
用的是http://www.atmel.com/zh/cn/tools/atmelstudio.aspx里面
Atmel Studio 6.2 sp1 (build 1502) Installer – with .NET
(721 MB, 更新时间 2014年, 十月)
安装包为什么做成这样,不能覆盖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还需要审核吗??
如果帖子的内容中有外部链接是需要审核的,给您造成的不便还请谅解

网友C:
是不是下的软件有问题,我一向是直接下软件安装覆盖原来的。可行的。不过我没卸载过

网友:
是不是版本不同造成的?现在最新的是6.2sp1,可以下载保护net运行库的完整版,700M。

网友D:
才看到你已经下载了6.2sp1。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下的软件有问题,我一向是直接下软件安装覆盖原来的。可行的。不过我没卸载过

我也没卸载,AS6.2装E盘,不过系统重装C盘格式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帖子的内容中有外部链接是需要审核的,给您造成的不便还请谅解

嗯嗯,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才看到你已经下载了6.2sp1。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杀毒软件关了,还是,,22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杀毒软件关了,还是,,222

我在XP/Win7下安装,都没有遇到过问题。看你的情况,多半还是和其他软件冲突了。可以试试另外一个不带net的版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XP/Win7下安装,都没有遇到过问题。看你的情况,多半还是和其他软件冲突了。可以试试另外一个不带net的版本看看。
斑竹用哪种装的?,不带net的?

网友D:
我一般用的是带net那个。

网友C:
我是win8的 64位,可以的,应该跟操作系统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用的是带net那个。

试了无net的还是不行,这两天准备离校,没网络。回去再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win8的 64位,可以的,应该跟操作系统关系不大

亦都是win7 64bit 的。之前能用,重装系统后就不能安装了。可能是因为重复安装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F:
官网下载新的。看是不是把.net frame work 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网下载新的。看是不是把.net frame work 删除了?

安装包是前几天刚下的。装了VS有一堆的microsoft.NET.Framework

网友F(2015-01-29):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

网友G:
来自手机
鏌ョ湅鏈笘鍏ㄩ儴璁ㄨ锛岃
鐧诲綍
鎴栬€�
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