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20V交流电源附近的是什么类型的电阻

楼主:
请问上图加在220V交流电源两端的是什么类型的电阻,灰色,触感像水泥

网友:
大功率电阻

网友:
看形状像3W碳膜电阻。。。。。。。。

网友A:
这叫“阻燃电阻”。有金属膜、碳膜、绕线的等等,楼主图中应该是阻燃膜电阻,碳膜还是金属膜就不清楚了,得根据具体型号去生产商处查证。

网友:
碳膜电阻,大功率

网友B:
这两支灰色电阻上有印字的,只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倒底是什么(碳膜、金属膜、线绕)材料,从型号上可以看出来。

网友C:
也可能是线绕电感。

网友D:
应该是保险电阻,类似于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阻燃电阻”。有金属膜、碳膜、绕线的等等,楼主图中应该是阻燃膜电阻,碳膜还是金属膜就不清楚了,得根据具体型号去生产商处查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阻燃电阻”。有金属膜、碳膜、绕线的等等,楼主图中应该是阻燃膜电阻,碳膜还是金属膜就不清楚了,得根据具体型号去生产商处查证。
这些可能的电阻都查过了,没有类似的,量了一下阻值,居然是零,怀疑是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可能的电阻都查过了,没有类似的,量了一下阻值,居然是零,怀疑是电感了
现在确认是电阻式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保险电阻,类似于保险丝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支灰色电阻上有印字的,只不过从这个角度看不到。倒底是什么(碳膜、金属膜、线绕)材料,从型号上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线绕电感。

恩,谢谢

网友:
前缀RX通常是线绕电阻。
下面一行表示电阻值。

网友:
照片中看,好像是8欧姆。

网友:
小电阻,防止瞬间电流过大,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