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求助啊!有关键盘的制作的。

楼主:
先说明一下我的情况,嵌入式专业的,毕业一年多了,在至从大四开始就几乎没动过代码,而且本来在学校学的也不怎么嘀,现在几乎全部忘记了。可是现在接手了一个活,要做一块工业上用的键盘,要求125个键,每一个键还要加显示灯,有些显示灯还需带自锁,最终的输出用串口或者USB,现在我的大概思路如下:
       用11*12的矩阵键盘,需用到23个I/O口;
       每个键加显示灯:也是用矩阵的方式去显示,再加11个I/O口,这11个I/O和键盘的12个I/O共用。如果需要哪个灯亮,那在扫描键盘的同时给灯的另一I/O口上电,和显示数码管一个原理。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

那现在有几个问题:
       1.对芯片不熟悉,如果按我上面的思路,那需要34个I/O口的芯片,可我找到的很多40I/O的芯片,它很多脚都是专门用途的,并不能给我用。求推荐芯片
       2.或者使用另外一个思路,加74HC595,这样芯片就不需要使用很多,但还不确定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那是否可以用其它的什么I/O扩展芯片?
       3.键盘显示灯的这种处理方式 是否可行?如不可行,帮出一个新处理显示灯的方案?
   谢谢!

网友A:
需要自锁的指示灯可以用595之类的扩展,常规不需要自锁的灯如果只是按下亮、松开灭的话,根本无需MCU参与控制,靠电路自身实现即可,亮灭由开关本身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锁的指示灯可以用595之类的扩展,常规不需要自锁的灯如果只是按下亮、松开灭的话,根本无需MCU参与控制,靠电路自身实现即可,亮灭由开关本身控制。

能推荐一个芯片么,我找来找去,不知道用什么好,但最好是要便宜点的。。必须还是自己刚开始在折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推荐一个芯片么,我找来找去,不知道用什么好,但最好是要便宜点的。。必须还是自己刚开始在折腾

用你熟悉的多IO MCU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你熟悉的多IO MCU即可。

好吧,我现在完全是在从头学起,以前学的东西全部都还老师了。

网友C:
国外avr网站有一个现成的开源

网友:
朋友推荐用STM32 ,他也在用那个,有问题可以找他,再者STM32的资料很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外avr网站有一个现成的开源

什么网站?

网友:
用一个带usb device的单片机加一个cpld吧,各种复杂的功能都可以玩出来

LZ说的亮灯,是为了告诉按键的人应该去按哪个键而亮对应的灯咩?

网友:
就普通多IO MCU即可

具体你的问题:
1.IO有其他特殊功能?
你管他呢,你用不到那些功能,设置为普通IO用就行了,都是 复用的;
2.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相当可行,当然有没更好的办法,一时半会没想到;当然如果要节省IO还有升高维度的办法,但说实话犯不着。
3.575问题
   用575扩展?理由如上,现在多IO MCU并不贵,没必要;用扩展一个麻烦第二成本反而更高;
   用575锁存?没必要,有MCU,你还担心没法锁存?
4.针对前面有哥们提到不必使用MCU。
   确实,如果只是读键,这事情完全可以用 数字逻辑方法完成。当然MCU也可以完成。而且~
但前提是,你还提到需要输出结果。不管是串口还是USB,那必然是用MCU处理更加方便;
此外,MCU更加灵活,如果你用595实现锁存啥的还需要一些附加的东西,但用MCU,用程序轻松搞定。

你的这个需求,用单片机来做,程序编写其实很简单,因为任务非常单纯。

PS:
5.如果要用USB输出,更可以选择带USB外设的单片机——当然,USB程序可能不太好写,库也不太好弄要时间,如果对速度没啥要求,那就用usb-ttl芯片,类似PL2303之类的,那就又回到串口了。

芯片的话。
stm32,去找吧,多的是,不就40个IO。

你刚提到的 所谓特殊引脚,你大可忽略,除了用于 串口或者USB的几个IO口外。
基本上,你只要找一个总共有40个IO左右的 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