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 Flash, SPI Flash, Nand Flash,Nor Flash的区别和联系

楼主:
简单来说,flash按照内部访问接口不同,分为两种:nor flash和nand flash。
nor flash:像访问SDRAM一样,按照数据/地址总线直接访问;
nand flash:只有8位/16位/32位甚至更多位宽的总线,每次访问,都要将长地址分为几部分,一点点的分布传入才能访问nand flash。
Nand和Nor的使用寿命,块擦除的速度,数据存储的出错几率等,都有很大区别。
其中的Nor Flash,根据外部接口分,又有普通的接口和SPI接口。
而普通接口的Nor Flash,多数支持CFI接口,所以,一般也叫做CFI接口。
CFI接口,相对于串口的SPI来说,也被称为parallel接口,并行接口;
另外,CFI接口是JEDEC定义的,所以,有的又成CFI接口为JEDEC接口。
所以,可以简单理解为:对于Nor Flash来说,CFI接口=JEDEC接口=Parallel接口
最近在用的AT45DB161D就属于nor flash中的spi flash。
对于Nor Flash来说,CFI接口 = JEDEC接口 = Parallel接口。
普通的parallel/CFI/JEDEC接口的的Nor Flash的针脚比较多,芯片比较大。之所有会有SPI接口的,主要是相对CFI/Parallel的Nor,可以减少针脚数目,减少芯片封装大小,采用了SPI后的Nor Flash,针脚只有8个。
另外,文件系统的移植不是仅仅实现底层存储介质的读写函数即可,还需要考虑坏块管理,内存管理以及平均读写次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