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CC2531 USB CDC驱动为什么只能发送少于64byte数据

楼主:
最近用CC2531 实现USB通信功能,发现用CC2531 USB CDC驱动只能发送少于64byte的数据,大于64就会导致单片机死机,这是怎么回事,请大侠们指点一二!

网友:
有人做这块的吗,指点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的实现思想是什么?自己移植的还是用的别人写好的?

网友:
这是USB通信的特性所致的,对于全速设备批量传输模式下一个端点一次最大只能送64个字节。

网友:
不知道的不要乱说,是某个文件里定义了数据长度为64,在工程中搜索64找到位置更改下即可搜索

网友:
现在正在做2531hid通信,不怎么懂

网友:
有没有懂得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