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入手了stm32 F0的板子,入门求教

楼主:
之前有一定的51基础,现在开始学习stm。  手边有stm8的最小系统,还有一块stm32 F0的开发版,不知道学哪一个比较好。另外,求教stm32的学习资料,拜托了 各位大神

网友A:
如果有基础就行。学单片机不就是正确地写入寄存器,让它按照自己的意图运行吗?

知道了这一点,别问它是什么MCU,无非是寄存器的多少而已,最多是运算指令不一样,---如果用汇编的话需要学它。但用C编程,不用去管。

所以,学某型单片机,就是看它的DATASHEET。

当然了,学一学官方的编程方法 --- 如库的使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基础就行。学单片机不就是正确地写入寄存器,让它按照自己的意图运行吗?

知道了这一点,别问它是什么MCU,无非是寄存器的多少而已,最多是运算指令不一样,---如果用汇编的话需要学它。但用C编程,不用去管。

所以,学某型单片机,就是看它的DATASHEET。

当然了,学一学官方的编程方法 --- 如库的使用,也是可以的。

  楼上正解,经验之谈

网友B:
入门ARM-M3的权威指南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cofjp/538848
你可以自行搜索其中文版。
学ARM-M系列的必看
不好意思,我发的这个是M3、M4的,可以自行搜索M0版本的权威指南

网友:
学F0好了,都属于ARM;
还学什么STM8啊;

网友:
这个好玩不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
看STM32官网上的应用笔记就行了,还是用F0吧

网友:
必须f0,32位呢,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基础就行。学单片机不就是正确地写入寄存器,让它按照自己的意图运行吗?

知道了这一点,别问它是什么MCU,无非是寄存器的多少而已,最多是运算指令不一样,---如果用汇编的话需要学它。但用C编程,不用去管。

所以,学某型单片机,就是看它的DATASHEET。

当然了,学一学官方的编程方法 --- 如库的使用,也是可以的。

非常感谢

网友:
那我就听各位的 着手学习F0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入门ARM-M3的权威指南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cofjp/538848
你可以自行搜索其中文版。
学ARM-M系列的必看
不好意思,我发的这个是M3、M4的,可以自行搜索M0版本的权威指南

三克油~~  假期打算用过F0做个飞行翼的说。

网友:
官网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有手册和例程。  搞stm32就行了。  寄存器多一些,慢慢操作吧  ,遇到问题,认真看手册。最好看英文版

网友C:
用了stm8和stm32你会发现,虽然一个是st的架构,一个是ARM,但是两者在寄存器的命名排布和功能上很相似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stm8是ST抄的ARM M0的内核
所以先学哪个都行
如果非要挑一个学的话,stm3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stm8和stm32你会发现,虽然一个是st的架构,一个是ARM,但是两者在寄存器的命名排布和功能上很相似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甚至感觉stm8是ST抄的ARM M0的内核
所以先学哪个都行
如果非要挑一个学的话,stm32。。。

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学F0吧,学会了F0,STM8也大同小异了.........

网友:
一起看吧,找个东西边做边学~

网友:
先买一本书,参考书上的程序把自己的板子的各个资源打通。书上的芯片和自己的板子对不上也没有关系,再下载自己板子芯片对应的datasheet,自己做修改

网友:
STM32 必须的

网友:
资料很多的,现在,只要你想学,什么单片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