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开关面板(单控+双控)也叫单火取电,发起,研究

楼主:
开场白:作为该板块(DIY/开源硬件专区)新任一版主,向阅读该板块文章的各位网友致以2015新年问候。虽为版主,还没学会如何当斑竹,也可能会辜负同仁的希望,我将努力做,敬请谅解。

最近一直在想,DIY和开源硬件新项目的问题,提出的课题必定要与栏目有一丝丝的关联,其实想了很多,先提一个,虽然没有着落,也没做出成品,我觉得,若大家一起研究成功一个有实用价值的课题要比直接上传一个成品的课题电路程序要有意义的多。

今提出的这个课题是别的论坛已经研究了的很久的课题,并且也有大量的产品问世,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几乎的单火触摸开关面板都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没有攻破,目前并没有什么好的克服办法,那就是带动功率小(指220V/3W内)的电器时可靠性很低,特别是3W内的节能灯控制时存在闪烁现象的问题;其次,单火的触摸开关面板也较难做到双控用电器具。

这个项目完全是硬件要克服的问题,后期可以软件参与,如遥控控制等。

目前成品产品种类有:

双线进出:这种情况便不存在单火取电的问题,也就不存在驱动微小功率电器时不能正常工作(如灯管闪烁),单控双控均可,没什么难度。

单火进线单控:单火进线单控的控制小功率电器闪烁,目前做到5W内比较可靠,低于3W不可靠。

单火进线双控:单火进线双控的除了控制小功率电器闪烁外,双控成本提高许多。

该项目完全是关于硬件设计问题,我们设法突破3W的局限,例如研究到1W内,也就算是有进步了,毕竟小于等于1W的220V电器产品不很多。欢迎网友积极参与研究。

另外,产品化的该项目也很难得到CE认证,如有可能,也是需要突破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使用电池供电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CE认证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我设计过程中感觉电路自身功耗大是瓶颈,大家认为呢

网友:
因为不能完全断电

网友B:
强力支持,楼主有时间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力支持,楼主有时间表么?

谢谢你提醒了我,看看响应情况,然后分配任务,再定时间,您看如何?

网友:
这个单火取电项目关键技术是从串联的被控对象负载上流过的电流产生压降形成本机内的供电电源,负载功率大,电流也大,本机内串联电路上获得的电压就高,满足本机供电需求,若负载功率小,流过负载的电流也小,本机内电路获得的电压就低,低到不能维持电路工作。所以,项目研制就有最低功率的限制。

若本机内控制电路需要的耗电电流非常微小,则回路串联负载功率就可以更小,例如,小于3瓦特。

实际上,本项目就是研制本机控制电路降低功耗到某一个值,对应负载最小功率。

网友:
楼上网友提出的用电池供电问题是一个创意,电池也有两重大的类型,一是可充电,另一是不充电,可充电的需要增加充电电路,外观保持平板形状,不充电的面板上要增加一个电池盖。

网友:
再顶,请各位路过的都进来看看,一起做成这个项目,

网友:
项目分如下几个模块
1:触摸控制模块;
2:供电形成模块;
3:闭合触发模块;
4:功率驱动模块;
5:其他扩展模块,如遥控控制模块等;
另外,为了增加其实用性,可以添加输出分配功能,实现单火进多火出;还可以增加近距离检测模块,如人接近了再控制允许触摸控制。

扩展模块暂时不考虑,先做前四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过程中感觉电路自身功耗大是瓶颈,大家认为呢

天猫上有一款叫“orvibo欧瑞博”的单火线开关,功耗写的是<0.5mW,在3.3V供电的时候电流才100uA多一点。看他的拆机图上包括触摸、射频、还有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
按理说无论是普通继电器还是固态继电器,100uA就想让它工作都不太可能,谁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猫上有一款叫“orvibo欧瑞博”的单火线开关,功耗写的
这个我知道,公布的功耗都是灭灯待机状态下的功耗,功耗越小,灭灯下才不闪烁,可以挂载的负载越小,有分析他用的电路,有何独特的地方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天猫上有一款叫“orvibo欧瑞博”的单火线开关,功耗写的是

100uA可以驱动单向可控硅,再挂4个2极管,便可当双向可控硅用,类似继电器,只能控制交流电开合,直流的话,就关不断了。

网友:
我拆过机,描绘出了电路图,但是分析的结果和实际运行的不符,或许描绘的电路图有误。隔段时间我共享上来。

网友:
期待,您的资料,
另外,很多LED灯都描述 工作电压在 86--265V这样一个范围,如让电压低于80V,让触摸部分工作起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uA可以驱动单向可控硅,再挂4个2极管,便可当双向可控硅用,类似继电器,只能控制交流电开合,直流的话,就关不断了。

隔离要不要?光耦好像每路也要5mA左右。

网友:
不要隔离

网友:
实测某单火取电产品的开关电源电路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

网友E:
我觉得,在使用交流电的地方,人们的节能意识不强(例如,不是太冷或太热就把空调开着)。然而,如果这种电器普遍应用时,它的意义将是很大。

看了楼主的说明,觉得,关键技术是控制部分的供电问题,如果能做个220V下的微功率电源,那么这个项目就很容易完成了。
----在开状态时,控制部分与用电器串联供电;而在关状态时:
1、仍然采用串联方式 。这样要减小控制部分的功耗。这是现在流行的办法,然而功率小到楼主所说的程度,难度就比较大。主要在于器件的选择上。
2、变压器。即在关状态时,控制部分的供电使用变压器供电。此时因为用电器关着的,可以提供给控制部分的电流虽然很小,但电压很高。然而,微型工频变压器在成本、可靠性等方面都不理想。
3、传统开关电源供电。原理用“2”,用开关电源代替变压器。这样做需要一个微功率的开关电源,而微功率的开关电源的效率会很低,主要问题还有电路复杂。
4、电容式开关电源。我最早在8x年的《电子科学技术》(现在已停刊)杂志上看到过一篇利用电容储能型开关电源的实验。这方面的技术很少有人研究。如果这个方法可行,它将比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可靠性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您的资料,
另外,很多LED灯都描述 工作电压在 86--265V这样一个范围,如让电压低于80V,让触摸部分工作起立是否可行?

电压低于86V能否启动是可靠的。
因为在开关接通时开关内部的工作电压严重小于86V不是照样可以关断嘛,所以外部电源低于86V让开关启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恰适合于微功率场合。但这方面的资料很难找。

那篇文章,因为我对新型电路特别感兴趣,所以记得有过这篇。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它。

网友:
这个我知道,公布的功耗都是灭灯待机状态下的功耗,功耗越小,灭灯下才不闪烁,可以挂载的负载越小,有分析他用的电路,有何独特的地方么?
这个只是触摸一下,亮灭。芯片用电很少 UA级别。所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论题,非常好。将来也是有很大的发展。

网友:
楼主,你的单火取电电路做的怎么样了,有在测试吗?

网友:
这段时间我也在折腾这电路(模电基础不好),接小功率负载时会有闪烁的情况

网友F:
刚刚翻到这个帖子,从楼主发起这个项目到现在差不多整整过了一个季度。
最近有点想法,和dontium说的电容式储能有些类似,就是电容式储能方案,其实和电池比较接近啦。
从FR5969上得到的灵感,可以在里面内嵌一个法拉电容,电器工作的时候直接取电给法拉电容充电,电器关断之后从电容取电。
如果漏电流足够小,那么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在此期间能彻底切断电源让其不再闪烁,或者在电容电量不足的时候短时间开启用电器充电。

网友:
    单火2-500W(最大1000W,继电器输出)。这功率算不算大?

网友:
非常好的一个课题,期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单火线取电解决方案

网友:
怎么没有更新了?要持之以恒,我们都等着楼主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刚翻到这个帖子,从楼主发起这个项目到现在差不多整整过了一个季度。
最近有点想法,和dontium说的电容 ...

但是要很长世间没有开,出差一个月再想开就开不起来了,同时假若按键是触摸的也是很耗电的,开启电流也会大,也许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但是要很长世间没有开,出差一个月再想开就开不起来了,同时假若按键是触摸的也是很耗电的,开启电流也会 ...

可以监测电容或者电池电压的,如果电压低于某个门限就开启用电器充电,短时充电不会有啥重大影响吧

网友:
项目现在进展怎样了?

网友:
这段时间在做别的,高炮对准啥玩意,这个单火取电就耽搁了。

网友:
能控制1WLED灯的单火线双控、多控触摸开关,看看这个  http://www.aipai.com/c24/Pzg8IikjIi1pJGss.html

网友:
最近用一个触摸单火开关,网上买的,接上3W节能灯,能够正常工作,待机状态下灯也不闪。但是想把它改装成无线方式的,采用433M无线模块,接到触摸板的供电端,万用表测是3V,但是接上之后,触摸面板供电正常,433M无线模块供电,但无法进入RF模式,灯微亮。用万用表测量,触摸面板上电压为3V。用触摸面板开关,发现无法开启灯,继电器无响应。请大侠帮我分析下原因。
自己初步设想,是继电器供电不足,但是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灯微亮,猜想是加入433M无线模块后,开关待机电流增大了,但是电流增大的原因是怎样的呢?

网友:
433M模块的功耗是接收17.8mA,发射是30mA/10dBm,静态是2.5mA

网友:
请问项目进展如何了?貌似双向可控硅很容易爆炸!我在思考,其实单火的功率需求很小,是否有其他的能量转换方式,可否不用电磁方式的能量转换,有没有电光或者电热或者转换成其他形式互转的器件,例如现在很火的无线充电技术,用的是共振来传输能量,除了共振还有其他的方式吗?求楼下继续发挥,这样的帖子不能就这么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在使用交流电的地方,人们的节能意识不强(例如,不是太冷或太热就把空调开着)。然而,如果这种电 ...

《利用电容储能型开关电源》指的是不是电容泵方式?电容泵方式如果电容击穿相当于短路了还是非隔离方式貌似没有什么安全可靠性可言

网友:
隔离方式意味这能量转换,有没有比变压器更小的元件可以实现呢?单火需求的功率本来就不大用隔离变压器有点占位置了

网友:
在不能改变现有的芯片功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能量收集这块功能的。

网友:
开始单火取电项目开发,开态模式下:使用MPS157作为取电IC,然而所谓3W LED不闪还要取决于所接的LED驱动方案。我在试验中所用的两个LED灯泡中,LED驱动方案为RCC类型的,灯不闪,LED驱动方案为IC的,灯闪。其中灯闪的LED驱动中,整流桥后面挂了一个4.7uf的电解电容。

目前就没有一些芯片集成商推专用于单火取电的IC么?

网友:
单火取电所接灯泡是否闪烁取决于灯的漏电流大小,一般回路电流大于65uA就有电流会开始闪烁,回路电流大于200uA时,市面上80%的灯都会闪烁。
在底功耗模式下,我在试验RCC的效率是否比集成IC的效率要高。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在做单火取电的东西,现在已经做出了DEMO版了,有空我们可以交流一下,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讨论一下。QQ 466869332 TEL 13261967303

网友:
我以前也研究过单火取电的东西,先下载文件看看这个芯片,都很多年没玩这个电路了  一看这个老贴子还有人回复很好奇

网友:
强力支持研究但火线,

网友:
请参考这两款单火模块的电路,目前都已大量销售了。让真正设计开关用户少走弯路,有完善的售后技术支持

网友:
拒绝“鬼火”,远离闪烁,稳定可靠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现某宝卖的单开双控触摸开关是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 有点虎头蛇尾了。。

网友:
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小于0.1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