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封装打印?

楼主:
自己画了个封装,想打印出来与实物比较,在封装库界面下打印时出现“ NO documents of PCB type could be found”,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打印封装呢?

我想的方法是建一个PCB文件,把封装放进PCB文件再打印,但是感觉有点笨

网友:
1:1打印出来,与实物比较,
这种方法用于稍微大一点器件比较,比较小的贴片会有误差。

网友:
我也都是放到pcb中打印的。这个也不算笨吧,你要看整个封装的尺寸就得打印整个的封装吧,在绘制的时候封装里面的东西都是单个的元素。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在绘制界面打印,反正我一开始用的时候就在是pcb里打印的。
期待楼下的办法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用PROTEL99SE。我在打印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提示,直接打印成功。有的时候客户要求打印在硫酸纸上,我经常这么做,没有遇到打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我用PROTEL99SE。我在打印的时候没有任何异常提示,直接打印成功。有的时候客户要求打印在硫酸纸上,我经常这么做,没有遇到打印问题。
用的是PROTEL99SE,打印封装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