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对off page 添加页码

楼主:
ORCAD都有off page connector ,我见过许多别人做的原理图中,每一个off page connector 后面都加上一个页码,比如1,2...表示连接到哪一页里?我看了好久不知道怎么加上去的。

Cadence_16.2:

1、选中.dsn文件(工程文件),

2、执行tools菜单里的Annotate命令

3、在弹出的Annotate对话框中选择Packaging页,

4、在action栏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

5、点击【确定】按钮进入Intersheet References对话框,勾选第一项:Place on off page connectors

注意,在你的title block 里面一定要有正确的页码,比如  1 of 8,  2of 8等等,这个是打页码的依据

如果要删除off page connector 的页面编号,在Annotate对话框中,选择Delete Intersheet References即可

网友:
给总线加off page加不上时,把off page名字改为总线形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