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脚有源晶振

楼主:
1、外型

查看大图
2、管脚

查看大图

3、有源晶振EMC设计标准电路

查看大图

4、有源晶振与无源晶振的区别
     无源晶体就是我们常说的谐振器,而有源晶振就是振荡器,都是用来产生时钟信号的,但二者有很大区别。
   (1)无源晶体只是个石英晶体片,使用时需匹配相应的电容、电感、电阻等外围电路才能工作,精度比晶振要低,但它不需要电源供电,有起振电路即可起振,一般有两个引脚,价格较低。
   (2)有源晶振内部含有石英晶体和匹配电容等外围电路,精度高、输出信号稳定,不需要设计外围电路、使用方便,但需要电源供电,有源晶振一般是四管脚封状,有电源、地线、振荡输出和一个空置端。使用有源晶振时要特别注意,电源必须是稳压的且电源引线尽量短,并尽量与系统中使用晶振信号的芯片共地。

网友:
图没有上来啊,,,

网友:
图呢  图呢  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