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C2000电力线载波(PLC)通信TMDSPLCKITV4-CEN 套件的问题

楼主:
大家有没有根据TMDSPLCKITV4-CEN套件的设计图自己设计板子?
因为一些问题,我根据套件的原理图自行设计了G3片上系统和主板,但是后来发现TI所给的软件SDK(TexasInstruments_G3_SDK_Package_V7_4_1_6.exe)里,28PLC83对AFE031 驱动,端口设置,载波通信的调制,各种协议层的实现等等程序,都是以.out,.hex 文件给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连28PLC83和AFE031芯片的引脚连接都不能修改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因为设计需要,我将以上两个芯片的引脚连接做了一些调整,而且电路板已经交出打样。这样,我是不是无法应用TI套件里的固件了??,如果因为这样微小的改动,原有固件就不能用,需要重新开发的话,那TI的这个方案的“降低进入电力线通信市场的门槛”和“节约开发者的时间”优势在哪??我现在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out,.hex 只能针对他们的板子硬件的
你硬件修改了,只能修改代码,才可以自己编译生成.out,.hex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hex 只能针对他们的板子硬件的
你硬件修改了,只能修改代码,才可以自己编译生成.out,.hex 了!

恩,这意味着)AFE031的底层驱动,OFDM调制等等都得自己实现,想想当初以为TI能开源这些自己跟着学习,完了什么都支持都没有。

网友B:
这种情况的确要引起注意,设计前一定要把能找到的设计参考找齐。没有源码就尽量不要改硬件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的确要引起注意,设计前一定要把能找到的设计参考找齐。没有源码就尽量不要改硬件设计了。
前车之鉴,请大家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