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M3/M4编程与调试并不一定需要板卡

楼主:
我觉得采用proteus学习ARM Cortex编程与调试也很方便,朝下面看M3闪烁灯程序的调试!

网友:
可视化单步

网友A:
太方便了,甚至超过了在真实实验板上的单步调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太方便了,甚至超过了在真实实验板上的单步调试

结论:学习ARM Cortex编程,买本书就行了,甚至书都不用买,看看TI的文档就行!
//*****************************************************************************
#include "inc/lm3s301.h"
//*****************************************************************************
//
//! \addtogroup example_list
//!

Blinky (blinky)

//!
//! A very simple example that blinks the on-board LED.
//
//*****************************************************************************
//*****************************************************************************
//
// Blink the on-board LED.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
    // Enable the GPIO port that is used for the on-board LED.
    //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B;
    //
    // Do a dummy read to insert a few cycles after enabling the peripheral.
    //
    ulLoop = SYSCTL_RCGC2_R;
    //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the LED (PB0).  Set the direction as output, and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digital function.  Care is taken to not disrupt
    // the operation of the PB7/TRST pin.
    //
    GPIO_PORTB_DIR_R |= 0x01;
    GPIO_PORTB_DEN_R |= 0x01;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
        // Turn on the LED.
        //
        GPIO_PORTB_DATA_R |= 0x01;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Turn off the LED.
        //
        GPIO_PORTB_DATA_R &= ~(0x01);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网友:
不支持M4吧
仿真这玩意儿......
还是有个板子比较靠谱

So TM what......?

网友:
呵呵,M3与M4的编程有区别?呵呵,学习编程还是proteus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论:学习ARM Cortex编程,买本书就行了,甚至书都不用买,看看TI的文档就行!
//*****************************************************************************
#include "inc/lm3s301.h"
//*****************************************************************************
//
//! \addtogroup example_list
//! Blinky (blinky)
//!
//! A very simple example that blinks the on-board LED.
//
//*****************************************************************************
//*****************************************************************************
//
// Blink the on-board LED.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ulLoop;
    //
    // Enable the GPIO port that is used for the on-board LED.
    //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B;
    //
    // Do a dummy read to insert a few cycles after enabling the peripheral.
    //
    ulLoop = SYSCTL_RCGC2_R;
    //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the LED (PB0).  Set the direction as output, and
    // enable the GPIO pin for digital function.  Care is taken to not disrupt
    // the operation of the PB7/TRST pin.
    //
    GPIO_PORTB_DIR_R |= 0x01;
    GPIO_PORTB_DEN_R |= 0x01;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
        // Turn on the LED.
        //
        GPIO_PORTB_DATA_R |= 0x01;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Turn off the LED.
        //
        GPIO_PORTB_DATA_R &= ~(0x01);
        //
        // Delay for a bit.
        //
        for(ulLoop = 0; ulLoop < 200000; ulLoop++)
        {
        }
    }
}

你说的太绝了,我竟然无言以对

网友:
仿真跟实践终究有差别!!!没条件只能仿真那就仿真,,有条件最好上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