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进制转十六进制的问题

楼主:
问题描述:现在有一个整形数,假如是123,我想把她变成八位的十六进制数送至P0口,应该怎么写程序?现在硬件出了点问题,不能实验。
想听听大家平时都怎么处理的?

共用体可以吗,比如:
union
{
int D;//十进制数
uchar hex;//十六进制
}DTOH;
DTOH.D=123;
P0=DTOH.hex;
大家觉得可以吗?

网友A:
   你直接 P0 = 123 就可以了!  123 = 0X7B,这两个玩意儿其实是一个东西!  没区别的!

网友B:
P0.0~P0.7输出0x0111 1011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 P0 = 123 就可以了!  123 = 0X7B,这两个玩意儿其实是一个东西!  没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0.0~P0.7输出0x0111 1011是这样吗?

准确来说应该是 P0.7~P0.0输出 0111 1011

网友:
直接写整数就行了,会自动换算的

网友:
沙发楼说的没错,123和0x7b本来就是一个东西, 它在内存中就是 0111 1011
不存在转换问题。

网友:
进制转换是编译器的工作,就像给定时器付初值,你填成十进制也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把变量的类型定义好,注意区分有符号和无符号数,用10进制的时候注意别让变量溢出就行了,255,65535什么的

网友:
BCD格式的才是需要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