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自己画的一部分原理图添加到库文件

楼主:
在AD9中,如何把自己画的原理图中的一部分添加到库文件,选中复制后,再打开库文件新建一个元件后怎么就没粘贴了,求高手指点。如图,我想把图中的PLC单独存到库中。

网友:
如下图,明白了吧。

网友:
楼上正解Make library

网友A:
楼上说的没用啊,改装了DXP2004的就直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没用啊,改装了DXP2004的就直接可以了。

原理图中生产原理图元件库文件,,

网友:
2L正解,而且PCB好像也能导出PCB库文件

网友:
我是用AD9.0. 要是在原理图加了电路我一般会在加的部分装上封装,编好号后,更新到相应的PC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