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用systemd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dtbo失败

楼主:
参考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2698-1-1.html的方法六,完全按照步骤来的,但是仍然无法实现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dtbo,systemctl status显示如下

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信息太少了点 无法回答哦

把你具体做的过程写的详细点嘛
启动加载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个都很成熟啊
===================================

网友:
是想打开BBB上的DCAN1,dts文件的编写参考了http://www.embedded-things.com/b ... e-beaglebone-black/代码如下:
BB-DCAN1-00A0.dts
/dts-v1/;
/plugin/;

/ {
    compatible = "ti,beaglebone", "ti,beaglebone-black";

    /* identification */
    part-number = "dcan1pinmux";

    fragment@0 {
        target = <&am33xx_pinmux>;
        __overlay__ {
            dcan1_pins_s0: dcan1_pins_s0 {
                pinctrl-single,pins = <
                    0x180 0x12  /* d_can1_tx, SLEWCTRL_FAST | INPUT_PULLUP | MODE2 */
                    0x184 0x32  /* d_can1_rx, SLEWCTRL_FAST | RECV_ENABLE | INPUT_PULLUP | MODE2 */
                >;
            };
        };
    };

    fragment@1 {
        target = <&dcan1>;
        __overlay__ {
             #address-cells = <1>;
             #size-cells = <0>;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dcan1_pins_s0>;
        };
    };
};

生成了 BB-DCAN1-00A0.dtbo放在了/lib/firmware下,
通过
echo BB-DCAN1 > /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

命令加载成功。现在希望通过写一个service来实现这个dtbo的自动加载。
在/etc/systemd/system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命名mystartup.service,内容如下:
[Unit]
Description=My script

[Service]
ExecStart=/home/root/mystartup.sh

[Install]
WantedBy=multi-user.target

然后在 /home/root 目录新建一个mystartup.sh,内容如下:
#!/bin/sh
echo BB-DCAN1 > /sys/devices/bone_capemgr.8/slots

最后执行命令:
systemctl enable myscript.service

但是出现了这个情况
于是我进行了这样的操作

重启BBB之后发现还是没有加载dtbo,查看状态显示如下:

不知道是哪一步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