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进来看下MAX1504这个产品如何验证好坏

楼主:
各位高手,晚上好!小弟最近购入一批货,结果发给客户,客户描述全部不能工作,年关将近,这个钱一退,就没钱过年,所以小弟斗胆搞个小电路来测下:
有很多东西我看不懂。请各位老师指导指导:
能看懂那些电平TTL输入的VIH,VIL电平。
以下是我看不懂地方:

1.我打算安照这个图接个小电路,我借来两套电源,万用表,示波器。IN+我输入高电平去,POUT AND NOUT会是什么样输出,这两个脚需要加上电阻去联起来再来检测输出电压吗?2.或者老师有更简单的检测电路请教下小弟!非常感谢!
求老师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我借来两套电源,万用表,示波器。IN+我输入高电平去

信号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借来两套电源,万用表,示波器。IN+我输入高电平去

信号源呢?
信号源已经借来了~!、
请问高手这颗东西要如何整呢?

网友A:
加上电源,接入标准负载(MOS管或者IGBT),输入端输入TTL电平(这是datasheet要求)方波,频率根据你的需要,输出端看看波形。
最好是帮助你的客户使其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上电源,接入标准负载(MOS管或者IGBT),输入端输入TTL电平(这是datasheet要求)方波,频率根据你的需要,输出端看看波形。
最好是帮助你的客户使其正常工作。

标准负载是什么型号呢?规格书没写出来,老师请指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负载是什么型号呢?规格书没写出来,老师请指点下
你的客户用的是什么型号,那就是你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