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123GH6PM

楼主:
debug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英文看不懂吗?程序有错!

网友:
没遇到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英文看不懂吗?程序有错!

已经解决了,不是程序有误,要删掉一个main.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