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PC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串口转USB模块,一端连单片机的3.4,3.5,USB直接连电脑,然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的驱动是TI的com3和串口转USB模块的com4,程序用的是例程,但是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不到数据,请问是电路连接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一般程序问题多一点  电路连接很简单

网友:
你会不会上位机编程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usb转串口线是不是好的。用示波器,看单片机对应的引脚是否有波形。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用没用仿真器,但从楼主的这句 : “ TI的com3 ” 上看,应该是同时在用仿真器了。

TI的仿真器,有两个功能------现在开发板上带的。
一可以仿真,二可以当串口。
所以,就没有必要别搞一个转串口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明用没用仿真器,但从楼主的这句 : “ TI的com3 ” 上看,应该是同时在用仿真器了。

TI的仿真器,有两个功能------现在开发板上带的。
一可以仿真,二可以当串口。
所以,就没有必要别搞一个转串口的东西了。

是连接问题,试了N次终于好了。现在问题又来了,430和串口助手可以通信,但是用VC就显示不了430发来的数据,VC的程序用虚拟端口调试过,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