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程序烧不进去

楼主:
stm8s103f3p 焊了两片,电源正确3.3v ,其他连线也无误,程序就是下不进去,用的STVP     ST-Link,程序没问题,可以下到开发板上。自己焊的就是下不进去,下载时提示连接问题,有人遇到类似问题没?求解。

网友:
用的开发板上的SWIM口还是独立的?
如果是开发板,注意要拔掉或者插上一些跳线帽,应该还有几个0欧电阻要去掉

网友:
这就认真检查一下吧,焊的板子,是自己画的吗?要是的话,看看电源,晶振,复位,boot什么的,是否状态都正确。焊接是否充分等。有个好板在,就充分的对比啊。

网友:
检查线。再就是换电脑换编程器。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找到是模拟电源部分不对,你检查一下是不是

网友:
最好上原理图看看,接线有没有对
我第一次做的板,就是SWIM线连错了

网友:
我依稀记得······stm8是5v烧录的吧······

网友:
看下VCAP引脚是1.8V吗

网友A:
去掉复位电路,CAP用1uF就可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复位电路,CAP用1uF就可以下了

CAP电容你难道不是1μF?手册有要求的。
另外复位电路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STM8S其实只要三个电容,还有电源就可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