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关于引脚P1.0,P1.1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做2*6的按键矩阵,是用P1.0,P.1作为按键输入端,但P1.0,P.1中任何一个作为有效输入时,为什么P1输入寄存器中的低2位都为1,其他结果都正常的,是不是P1.0,P1.1作为BSL下载输入输出的影响??跪求大神!!!!!!

网友A:
跟BSL绝对没有关系,请检查硬件或者软件设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BSL绝对没有关系,请检查硬件或者软件设计吧。
软件我用逻辑分析仪看了,而且其他按键都正常这了,应该没问题;之后我看硬件,用万用表测了,那个单个测按键都好着,我上电测电压时出现了问题,只按下P1.1和P1.0中上的任意一个按键,P1.1和P1.0的电压都是高电平(2.9V左右),断电后我同样这么测电阻,中间电阻近120,另外我程序能正常下载了!
我看引脚有配置上拉和下拉,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BSL绝对没有关系,请检查硬件或者软件设计吧。

P1.0,P1.1口之间有近120的电阻,这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C:
这两个好像是串口引脚,首先你要去除板子上TXD/RXD哪两个跳线,其次保证IO口设置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1.0,P1.1口之间有近120的电阻,这是怎么回事了?

都接什么东西了,仔细找找,看样子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接什么东西了,仔细找找,看样子是硬件的问题。

除了按键,就通过了个0欧电阻接那个下载口,下完程序后,我就把那个下载接口拔了,应该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好像是串口引脚,首先你要去除板子上TXD/RXD哪两个跳线,其次保证IO口设置正确

恩  就是下载的TXD/RXD接口,下完程序后就直接拔了,IO口是统一配置的,均选择IO功能,并且其他接口都正确,就是会不会这两个脚有特殊的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  就是下载的TXD/RXD接口,下完程序后就直接拔了,IO口是统一配置的,均选择IO功能,并且其他接口都正确,就是会不会这两个脚有特殊的配置!!

你用到串口了么,没用的话检查一下初始化函数和管脚复用功能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到串口了么,没用的话检查一下初始化函数和管脚复用功能寄存器

没有用串口,至于那个管脚复用,我只是把它设置成了普通IO模式而已,然后就直接用了!!我写了个小程序,两个脚的输出波形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