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问题

楼主:
驱动电路为运算放大器,驱动信号产生的为+12v ,_15V的方波,但是一加到mos管上,电压就降到5v左右,不知道为什么,麻烦知道的帮忙看看吧

网友A:
什么都没说请,若这样能问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出奇迹了。

网友B:
过MOS管负载电流多大呢

网友:
起码上电路图呀。

网友C:
要想描述清楚,贴电原理图并且标注元件参数器件型号是最低的要求。

网友D:
加到MOS管的哪个极?D极?S极?G极?
-----还有其它附加的元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说请,若这样能问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出奇迹了。

我已经把原理图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MOS管负载电流多大呢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045&page=1&extra=#pid1809921已经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描述清楚,贴电原理图并且标注元件参数器件型号是最低的要求。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extra=#pid1809921已经上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到MOS管的哪个极?D极?S极?G极?
-----还有其它附加的元件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045&page=1&extra=#pid1809921已经上传

网友D:
MOS管的那一部分 ,和运放的那部分,它们共地吗? ----电器上有什么联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的那一部分 ,和运放的那部分,它们共地吗? ----电器上有什么联接?
恩,是的,他们是共地的

网友C:
1、MOS漏极所接的直流电源电压是多少?
2、运算放大器型号?MOS管型号?
3、输入方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OS漏极所接的直流电源电压是多少?
2、运算放大器型号?MOS管型号?
3、输入方波频率?
1.加6v,2.运放型号为tl082
310k的开关频率
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加6v,2.运放型号为tl082
310k的开关频率
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呢
我曾问你MOS管型号。
MOS管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如楼主怀疑MOS官问题,建议最好用示波器双探讨测试MOS管的漏极和源极,对比一下波形,这个两个地方是测试MOS管的关键测试点,能准确反应的工作状况,如果有故障也能准确反应出来,导通的时候的一些尖峰电压也能看出,然后再通过改变外围的参数,等等来找出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问你MOS管型号。
MOS管型号是什么?
mos管irf840,是不是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我网上查的都是加三极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楼主怀疑MOS官问题,建议最好用示波器双探讨测试MOS管的漏极和源极,对比一下波形,这个两个地方是测试MOS管的关键测试点,能准确反应的工作状况,如果有故障也能准确反应出来,导通的时候的一些尖峰电压也能看出,然后再通过改变外围的参数,等等来找出问题的所在,,,
恩,我那么看的,Vgs电压不够,是不是运算放大器出来后一定要接三极管,然后再接mos管,我的mos管为irf840

网友B:
IRF840耐压500V呢,8A估计楼主的电路应该足够了。怀疑驱动能力不足?一般驱动mos 一般用三极管推挽输出驱动。可以试试。
另外,画的是个啥原理图呢,,估计让大家都看晕了,能不能把问题和图包括测试的什么,一开始句说的明白一些,楼上那么多网友追问下还么没有交代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irf840,是不是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我网上查的都是加三极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加
在21IC也看到你发的同样内容问题帖。因为我是在eeworld先看到的,所以在这里回复。
用运放作为MOS管驱动,这种设计很糟糕。运放本来是为线性放大而设计,要求增益高,加反馈后稳定,共模抑制比高,电源抑制比高。但开关电源是脉冲工作,各级均工作于截止/饱和状态,对线性完全没有要求。不知道是谁教给你用运放驱动MOS管,此人根本不懂开关电源的工作。
各型号运放均有输出电流限制,有些是在内部加上了限流电路,有些是利用管子的特性自动限流,TL082运放属于自动限流的运放。
下图是TL082手册的局部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irf840,是不是需要加一个三极管,我网上查的都是加三极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加
网站有点故障,图片贴上后我自己却看不见,无法继续在图片下面键入文字,只好另回复一帖。
图中看到(红色下划线),TL082输出短路电流典型值40mA,最小10mA(只要短路电流大于10mA即为合格)。

MOS管输入是个电容,而且是非线性电容。下图是IRF840输入电量与门极电压关系曲线:

网友:
图中横轴是输入电量,纵轴是门极对源极电压,如果MOS管输入电容是线性的,该曲线应该是一条直线(想想电容的定义)。
但实际上该曲线近似由三段直线构成。
第一段从电压为零开始,是一条倾斜直线。这是门极电压未能使MOS管开始导通的阶段。MOS管未导通,故输入电容近似线性。
第二段是一条几乎为水平的直线。充入电量很大,但门极电压几乎没有上升,说明电容量非常大。这是因为MOS管开始导通,漏极电压开始下降。漏极电压的下降吸引掉很大电量,所以门极电压几乎不上升,这就是所谓“米勒效应”,相对应的电容量增加称为“米勒电容”。
第三段又是一段倾斜直线。在此阶段MOS管漏极电压不再下降(进入可变电阻区,对应于双极型三极管的饱和区),米勒效应不复存在。

你的开关工作频率为310kHz,半个周期是1.6us。假定你的TL082短路电流15mA(合格品),在这段时间里面TL082对MOS管门极充电的电量是24nC(纳库)。从图中可以看出,充入15nC电量并不能使MOS管IRF840进入可变电阻区(饱和),亦即还没有到曲线水平部分的右端。从图中还可以看到,水平部分对应的门极电压恰恰是5V稍小一点。

这就是你联接上MOS管之后门极电压上不去的原因。
推论:如果仅仅联接了MOS管的源极和门极,MOS管漏极未与任何电路联接(开路,当然此时你的Buck电路不工作),门极电压不至于下降这么多。如果你把开关工作频率降低到10kHz以下,门极电压也不会下降这么多

很多教材上都说MOS管输入电阻非常大,这没有错。但学生如果理解成MOS管不需要输入电流,那就错了。MOS管输入电容相当大(而且非线性),驱动信号(方波)频率越高,需要的驱动电流越大。而且驱动信号源是电压源,驱动电流是脉冲前沿和后沿的尖峰,此尖峰电流瞬时值可达平均电流的百倍以上。

所以开关电源专用驱动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均设计得相当大。例如UC3842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为1A,瞬时(1us以内)还可以更大。
只有开关工作频率非常低(数十Hz,最多数百Hz)时才可以用运放或者数字门电路芯片驱动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21IC也看到你发的同样内容问题帖。因为我是在eeworld先看到的,所以在这里回复。
用运放作为MOS管驱动,这种设计很糟糕。运放本来是为线性放大而设计,要求增益高,加反馈后稳定,共模抑制比高,电源抑制比高。但开关电源是脉冲工作,各级均工作于截止/饱和状态,对线性完全没有要求。不知道是谁教给你用运放驱动MOS管,此人根本不懂开关电源的工作。
各型号运放均有输出电流限制,有些是在内部加上了限流电路,有些是利用管子的特性自动限流,TL082运放属于自动限流的运放。
下图是TL082手册的局部
第一个问题是:既然mos管电压型驱动,只要保证电压够了就行。运算放大器可以实现呢,所以就能驱动呢,至于运放放大器,我用的是他的饱和,我把它当成比较器用的,电源是脉冲工作,并工作于饱和截止状态。可以是一个状态呢,我没明白版主的意思,麻烦版主说的详细一点吧
第二个问题:意思就是运算放大器的电流驱动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站有点故障,图片贴上后我自己却看不见,无法继续在图片下面键入文字,只好另回复一帖。
图中看到(红色下划线),TL082输出短路电流典型值40mA,最小10mA(只要短路电流大于10mA即为合格)。

MOS管输入是个电容,而且是非线性电容。下图是IRF840输入电量与门极电压关系曲线:

这个图片能看懂,你说的我也能看懂,但是针对我那个电路中,意思就是,我把驱动信号加到mos管中,mos管就变为5v左右,电压就被钳住了?那这样能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RF840耐压500V呢,8A估计楼主的电路应该足够了。怀疑驱动能力不足?一般驱动mos 一般用三极管推挽输出驱动。可以试试。
另外,画的是个啥原理图呢,,估计让大家都看晕了,能不能把问题和图包括测试的什么,一开始句说的明白一些,楼上那么多网友追问下还么没有交代清楚
第一个问题,麻烦版主给我一套三极管推免输出驱动电路吧。第二个问题,我的问题是用运放输出驱动mos管,如果运放输出不加到mos管上,输出正常为正12v,负15v,当把运放输出加到mos管两端的时候电压就降下来了,大概为5v左右,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运放用的是tl082,mos管用的是irf840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不清楚三极管怎么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跟什么有关,怎么设置就能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这些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片能看懂,你说的我也能看懂,但是针对我那个电路中,意思就是,我把驱动信号加到mos管中,mos管就变为5v左右,电压就被钳住了?那这样能导通吗?

据我看,你根本没有看懂。
把我的回复仔细全看完,再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问题,麻烦版主给我一套三极管推免输出驱动电路吧。第二个问题,我的问题是用运放输出驱动mos管,如果运放输出不加到mos管上,输出正常为正12v,负15v,当把运放输出加到mos管两端的时候电压就降下来了,大概为5v左右,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运放用的是tl082,mos管用的是irf840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不清楚三极管怎么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跟什么有关,怎么设置就能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这些问题吧
“麻烦版主给我一套……”这不是学习的态度。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仔细看我的回复。
“我不知道三极管怎么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那还搞什么开关电源?先把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的三个区:截止区、饱和区、放大区搞清楚,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必有这些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问题,麻烦版主给我一套三极管推免输出驱动电路吧。第二个问题,我的问题是用运放输出驱动mos管,如果运放输出不加到mos管上,输出正常为正12v,负15v,当把运放输出加到mos管两端的时候电压就降下来了,大概为5v左右,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运放用的是tl082,mos管用的是irf840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不清楚三极管怎么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跟什么有关,怎么设置就能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麻烦版主帮我看看这些问题吧

1.说的是一般用推免输出驱动,也可用一个,驱动电路找百度吧,电路不同也没有现成的啊。2.这里为什么要用MOS管呢,应该是接负载的吧,过MOS管的电流多大,
3.三极管的开关状态跟e和c均给正向电压有关,NPN和PNP还不同呢,开关电路多了。
建议还是把maychang的问题给回答一下再说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版主给我一套……”这不是学习的态度。
“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仔细看我的回复。
“我不知道三极管怎么就工作在开关状态了”,那还搞什么开关电源?先把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的三个区:截止区、饱和区、放大区搞清楚,任何一本模拟电路教材中必有这些内容。
老师教训的对,对于第一个问题是有点偷懒了。第二个问题,一开始我光看到您发的图片,没看到下边的解释。所以请谅解。我看了您写的。但是我有点疑问,就是我的开关频率为10k,半个周期为50us,电流按15ma算,为750nc>24nc,应该能导通呢,到达曲线水平部分的右端,但是还是停留在水平段,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知道书上写的的意思,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对于npn,b电压>c电压就是饱和区,但是我看网上有的人说是基极电流比较大了以后就是饱和区了,对这点我比较模糊,麻烦您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教训的对,对于第一个问题是有点偷懒了。第二个问题,一开始我光看到您发的图片,没看到下边的解释。所以请谅解。我看了您写的。但是我有点疑问,就是我的开关频率为10k,半个周期为50us,电流按15ma算,为750nc>24nc,应该能导通呢,到达曲线水平部分的右端,但是还是停留在水平段,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知道书上写的的意思,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对于npn,b电压>c电压就是饱和区,但是我看网上有的人说是基极电流比较大了以后就是饱和区了,对这点我比较模糊,麻烦您帮我分析分析吧,谢谢了
第二个问题,你的意思好像是开关频率10kHz时MOS管门极电压仍然上不去,仍然是5V。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请贴出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看看运放输出为负时情况。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
第三个问题,双极型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致是基极电流的若干倍,此倍数即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常数。基极电流增加,集电极电流也增加,集电极负载上的电压降也增加,集电极对发射极的电压减小。基极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集电极电压就会降低到低于基极电压,管子进入饱和。如果集电极没有负载,直接接到电源,则不会出现饱和现像,但三极管也就没有了放大作用,同时很可能因集电极电流过大而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问题,你的意思好像是开关频率10kHz时MOS管门极电压仍然上不去,仍然是5V。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请贴出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看看运放输出为负时情况。现在我只能说不知道。
第三个问题,双极型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大致是基极电流的若干倍,此倍数即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是常数。基极电流增加,集电极电流也增加,集电极负载上的电压降也增加,集电极对发射极的电压减小。基极电流增加到一定程度,集电极电压就会降低到低于基极电压,管子进入饱和。如果集电极没有负载,直接接到电源,则不会出现饱和现像,但三极管也就没有了放大作用,同时很可能因集电极电流过大而烧毁。
第二个问题是开关频率为10k,MOS管门极电压仍然上不去,仍然是5V左右,图我传上去。第三个问题就是基极电流增加到多大程度呢就进入饱和了呢,比如三极管9014,看哪个参数?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问题是开关频率为10k,MOS管门极电压仍然上不去,仍然是5V左右,图我传上去。第三个问题就是基极电流增加到多大程度呢就进入饱和了呢,比如三极管9014,看哪个参数?谢谢老师了
前一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
后一个问题,要看该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和集电极负载而定。

顺便说一句:前面已经说过,用运放驱动MOS管做开关电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运放不是为此设计的。专用于驱动MOS管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型号很多,价格也并不比一片运放贵,为何不用?现在甚至有连MOS管集成到一起的单片电路,只要外接电感电容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一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
后一个问题,要看该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和集电极负载而定。

顺便说一句:前面已经说过,用运放驱动MOS管做开关电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运放不是为此设计的。专用于驱动MOS管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型号很多,价格也并不比一片运放贵,为何不用?现在甚至有连MOS管集成到一起的单片电路,只要外接电感电容即可使用。
恩,第一个问题,麻烦您看一下,我找不到问题的原因呢。谢谢您,我现在用ir211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一个问题,我还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
后一个问题,要看该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和集电极负载而定。

顺便说一句:前面已经说过,用运放驱动MOS管做开关电源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运放不是为此设计的。专用于驱动MOS管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型号很多,价格也并不比一片运放贵,为何不用?现在甚至有连MOS管集成到一起的单片电路,只要外接电感电容即可使用。
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其阻值我不知道如何取,因此我把电路图放上去,三极管选的是pn2222a,麻烦你针对如何选电阻值说一说,基极电流大于哪个值(其实我不知道看手册的哪个参数),麻烦您指一下。还有麻烦您帮我确定一下r3,r5,r6,r7的阻值,书上的那些我都看过了,你只要指出关键点,看哪个参数,然后考虑哪个参数就好,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其阻值我不知道如何取,因此我把电路图放上去,三极管选的是pn2222a,麻烦你针对如何选电阻值说一说,基极电流大于哪个值(其实我不知道看手册的哪个参数),麻烦您指一下。还有麻烦您帮我确定一下r3,r5,r6,r7的阻值,书上的那些我都看过了,你只要指出关键点,看哪个参数,然后考虑哪个参数就好,谢谢您了
“因此我把电路图放上去”,图在哪里?我两页都翻了,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此我把电路图放上去”,图在哪里?我两页都翻了,没有找到。
不好意思,图没传上去
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其阻值我不知道如何取,因此我把电路图放上去,三极管选的是pn2222a,麻烦你针对如何选电阻值说一说,基极电流大于哪个值(其实我不知道看手册的哪个参数),麻烦您指一下。还有麻烦您帮我确定一下r3,r5,r6,r7的阻值,书上的那些我都看过了,你只要指出关键点,看哪个参数,然后考虑哪个参数就好,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图没传上去
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其阻值我不知道如何取,因此我把电路图放上去,三极管选的是pn2222a,麻烦你针对如何选电阻值说一说,基极电流大于哪个值(其实我不知道看手册的哪个参数),麻烦您指一下。还有麻烦您帮我确定一下r3,r5,r6,r7的阻值,书上的那些我都看过了,你只要指出关键点,看哪个参数,然后考虑哪个参数就好,谢谢您了
此图中三极管连电源都没有,如何工作?
即使电源正确施加到电路中(至少9V,通常12V,加到R3上端),此电路也很难达到上百kHz的工作频率。
要想让MOS管门极电压上升沿够陡,R3必须足够小,例如100欧姆(否则R3与MOS管输入电容乘积的时间常数太大,脉冲不够陡),而R3小了,势必三极管导通时电流相当大,一来耗电,二来管子功耗也大。
推动MOS管,比较好的方法是用互补串联推挽电路,这是一支NPN和一支PNP管构成的。
你贴出的电路,R7通常几欧姆,甚至零欧姆,最大值视MOS管输入电容以及工作频率而定;R5不必使用(短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中三极管连电源都没有,如何工作?
即使电源正确施加到电路中(至少9V,通常12V,加到R3上端),此电路也很难达到上百kHz的工作频率。
要想让MOS管门极电压上升沿够陡,R3必须足够小,例如100欧姆(否则R3与MOS管输入电容乘积的时间常数太大,脉冲不够陡),而R3小了,势必三极管导通时电流相当大,一来耗电,二来管子功耗也大。
推动MOS管,比较好的方法是用互补串联推挽电路,这是一支NPN和一支PNP管构成的。
你贴出的电路,R7通常几欧姆,甚至零欧姆,最大值视MOS管输入电容以及工作频率而定;R5不必使用(短路掉)。
恩,电源我搭错了,r3我用的是300欧姆,用100欧姆的时候跟300欧姆一样,波形为下图,电压还是达不到。这次是用运放的输出放到三极管的基极,r6为16k,但是驱动电压还是5v低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电源我搭错了,r3我用的是300欧姆,用100欧姆的时候跟300欧姆一样,波形为下图,电压还是达不到。这次是用运放的输出放到三极管的基极,r6为16k,但是驱动电压还是5v低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啊
如果这就是MOS管门极波形,那就不是“电压还是达不到”的问题了。
波形中出现了负值,但你的三极管只使用了一个正电源,负电压是哪里来的?
检查你的所有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就是MOS管门极波形,那就不是“电压还是达不到”的问题了。
波形中出现了负值,但你的三极管只使用了一个正电源,负电压是哪里来的?
检查你的所有
没有负值啊,电路中版主看错基准了,没有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