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207R8控制ILI9341驱动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
那啥,我是新手,问的问题比较幼稚,别奇怪啊!
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我用STM8S207R8控制ILI9341驱动初始化,根据网上的ILI9341驱动初始化程序,但是初始化不成功,用示波器检查一下,发现从开始接电,复位脚的电压就一直是2.5V。代码如下:
void LCD_init(void)
{

        RST->SR|=0x08;
        Delay(2);

        RST->SR&=~0x08;
        Delay(20);

        RST->SR|=0x08;
        Delay(240);

                //ILI9327,BOE3.0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21);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3);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AE);
        LCD_WR_DATA(0x90);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A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6);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6);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if 0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22);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52);
        LCD_WR_DATA(0XD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D);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B);
        LCD_WR_DATA(0x1D);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2D);
        LCD_WR_DATA(0x2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35);
        LCD_WR_DATA(0x3A);
        LCD_WR_DATA(0x0F);
        #endif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4);
        LCD_WR_DATA(0x21);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9);
        LCD_WR_DATA(0x4D);
        LCD_WR_DATA(0XB8);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B);
        LCD_WR_DATA(0x1E);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32);
        LCD_WR_DATA(0x47);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C);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35);
        LCD_WR_DATA(0x3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求高手指点,怎么样实现复位脚拉高,或者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