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USB CDC/HID例程不运行

楼主:
不知道大家试过SAM R21的USB CDC和USB HID例程没有?编译很正常,但是下载后运行,提示是未知的设备。

网友:
枚举失败?

So TM what......?

网友:
没有仿真看,看代码和xmega的USB CDC例程基本一样,所以想因为没有什么大问题,结果设备不能识别出来,换了几个例程都一样,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A:
编译可行,设备管理器是能识别的,就用自带的程序,我整理下传到帖子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可行,设备管理器是能识别的,就用自带的程序,我整理下传到帖子里

我这里是编译正常,运行后无法识别设备。换了几个电脑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是编译正常,运行后无法识别设备。换了几个电脑都一样。

我编译了个HID的,现象如下,可以识别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103-1-1.html
你看下,是不是ASF的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