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4E -实时时钟定时RTT

楼主:
    实时时钟定时器是一个围绕在32位计数器旁的一个用来计数被32khz慢时钟源驱动的可编程的16位预分频器翻滚事件的计数器.因此利用一个校验过的1HZ的时钟,RTT也可以被配置成直接由1HZRTC信号驱动.当仅仅需要一个秒计数器时慢时钟可以被完全关闭以节省功耗。
RTT是ATMEL的芯片特有的功能这在st上好像没有见过,而且RTT使用起来也比较简单,下面就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RTT的使用。

千言万语尽在BLOCK那张图上,首先先看看那张图
/*
* rtt_int.c
*
* Created: 2015/1/22 20:03:21
*  Author: ThinkPad
*/
#include "sam.h"

#define LED1_GPIO PIO_PD22

#define LED1_OFF_MS (300)
#define LED1_ON_MS  (300)

#define PRESCALE (1u<<10)

uint32_t ReadRTT_CRTV(void)
{

    uint32_t v1;
    uint32_t v2;
    while(1)
    {
        v1 = (RTT->RTT_VR) & RTT_VR_CRTV_Msk;
        v2 = (RTT->RTT_VR) & RTT_VR_CRTV_Msk;
        /* 通过连续读取两次RTT_VR的值以增加准备性 */
        if (v1 == v2)
        {
            return v1;
        }
    }
}

uint32_t CalcRTTNeedInc(unsigned int ms)
{
    /* 计数器加一的频率 */
    const uint32_t freq = CHIP_FREQ_SLCK_RC / PRESCALE;
    /* 计算延迟后,计数器需要增加的值
     * need_inc = ms /1000 / (1/freq) */
    return (ms * freq / 1000);       //1s钟跑freq,1ms就跑freq/1000,所以ms毫秒,就是ms*freq/10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int32_t begin_rttv = ReadRTT_CRTV();
    uint32_t need_inc = CalcRTTNeedInc(ms);
    uint32_t end_rttv = begin_rttv + need_inc;

    /* 等待*/
    while(ReadRTT_CRTV() < end_rttv)
        ;
}

/* RTT 中断处理函数
* 在这里主要就进行LED1引脚电平的切换了
*/
void RTT_Handler(void)
{
    /* 通过读取状态寄存器清除Alarm */
    uint32_t read_clear = RTT->RTT_SR;
    uint32_t begin_rttv = ReadRTT_CRTV();
    uint32_t int_gap_ms ;
    uint32_t need_inc;

    if ((PIOD->PIO_ODSR & LED1_GPIO) == 0)
    {
        /* 现在引脚电平为低,LED是亮的 */
        /* 灭灯 */
        PIOD->PIO_SODR = LED1_GPIO;
        /* 设置下次中断唤醒间隔的时间 */

        int_gap_ms = LED1_OFF_MS;
    }
    else
    {
        /* 现在引脚电平为高,LED是灭的 */
        /* 亮灯 */
        PIOD->PIO_CODR = LED1_GPIO;
        /* 设置下次中断唤醒间隔的时间 */
        int_gap_ms = LED1_ON_MS;
    }

    /* 计算并设置下一次中断的条件 */
    need_inc = CalcRTTNeedInc(int_gap_ms);
    RTT->RTT_AR = RTT_AR_ALMV(begin_rttv + need_inc - 1);

    return;
}

int main(void)
{

    /* 必须要开PIOA的外围时钟*/
//    PMC->PMC_PCER0 = (1 << ID_PIOA);

        /* 关闭看门狗 */
    WDT->WDT_MR = WDT_MR_WDDIS;
    /* 初始化PIO */
    /* 让PIO控制器直接控制引脚 */

    PIOD->PIO_PER = LED1_GPIO;
    /* 引脚输出使能 */

    PIOD->PIO_OER = LED1_GPIO;
    /* 引脚输出写使能 */
//    PIOA->PIO_OWER = LED0_GPIO;
//    PIOD->PIO_OWER = LED1_GPIO;

//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0);//也可以不设置默认是0

    /* 初始化 RTT */
    /* 启用中断 */
    NVIC_ClearPendingIRQ(RTT_IRQn);

    RTT->RTT_MR = RTT_MR_RTPRES(PRESCALE)
                    | RTT_MR_RTTRST
                    | RTT_MR_ALMIEN    //设置预分频器 重启定时器 开alarm中断
                    ;
    /* 计算第一次中断的时间
     * 现在灯是亮的,第一次中断即在需要灯灭时
     */
         NVIC_SetPriority(RTT_IRQn,0);//设置rtt的中断优先级

         NVIC_EnableIRQ(RTT_IRQn);    //使能RTT中断

    RTT->RTT_AR = RTT_AR_ALMV(ReadRTT_CRTV() + CalcRTTNeedInc(LED1_ON_MS) -1);   //设置和CRTV比较的那个值

    while (1) {

    }
    return 0;
}

网友:
谢谢版主  哈哈  第一次发帖真给面子 我会继续好好学习的  嘿嘿